请教大家

楼主(2004-06-18):
提示:

网友A:
最好用轻的啦,6克左右的啦,如gws5.4克就不错(我在用),还是要用理电,我用云雾原配电飞翼龙就很好,但飞云雾就不行,看来要上480了.

网友B:
接头是不一样的啊
要改一下……

网友A:
要改,但 小心改线时黑.红电线要分开减,因为剪刀同时减下去有可能会使电池短路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