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发现,蚂蚁动力也不错。

楼主(2004-06-18):
蚂蚁动力组能轻松吊机,可以说是很轻松地吊机,不知这算不算是新发现。(之前没听人说过) ,写出来让大家参考参考。
    本来我是不敢用蚂蚁动力的,因为有过“教训”。上次去广州收搜电动配件时,发现有蚂蚁超级版370动力组买,只要45元,想到GWS350挂了后要一个备用,就卖下了。回来后发现这是英明的选择,350真的就挂了,还不到30个回合。
    把蚂蚁动力装到我的舱身3D机上,我并不期望它能吊起我那重达343克的飞机。通电后一推油门,吃惊,飞机可以 往上窜。立刻去试飞,真的吊到了,虽然吊的不很爽,但飞到第五分钟时仍能吊。令人兴奋。这样看来使用拉力已有360克以上了。感觉跟GWS350差别不大了。配置;超越1800MA 锂电,1047桨。后来把动力装到新做的291克十字板身上,爽得很哦。
    好景不长,在大约第十三个回合,挂了,在高空挂 的,滑翔下来才发现一边碳刷不见了,而另一边还有三分二未磨损。未免有些失望。
    在第一只还未坏时我就收到了第二个动力组了,把第二个装上新设计新制作的苏式3D战机上(SU31),用超越锂电,航隹50A 电调,飞高接收,1047桨,全重324克。真的能  轻松  吊机,扭力滚,侧飞,侧跟斗,,,,。飞到第十X分钟,仍吊,就在改出后第十X秒,电池断电了。也就是说,可以吊到没电。而电机温度并不高,可用手一直握住,比GWS350还低。由此可见,动力组的电机很不错,效率很高。回来且我测了转速,1047桨,7.2V锂电,4820转(也不知我的转速表是否准确)。没测电流和拉力,不知这个转速水平算不算优秀。换上1147桨拉力肯定还有更好表现。
     这个动力的拉力我很满意,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挂。这只是我手上的蚂蚁动力组,不知大家手上的表现如何,好像没听谁说过用蚂蚁动力 吊机。
     说了这么多,我的意思是;如果想办法提高碳刷的寿命,蚂蚁的动力组会很好用,也会很好买。因为买不起无刷的朋友很需要它。希望蚂蚁能多多吸收我们的意见,不断完善产品,造福模友,造富蚂蚁。
     如有不对的地方,同志们就抛砖过来吧。

网友:

是这样,进3个月的蚂蚁动力都不错,寿命也是十几个起落,我已经挂了2个了。所以在观望无刷。

网友:

没想到玩模型的损耗有那么大?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开销啊!

网友:

shaoqian 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烧钱,烧钱

网友:

呵呵。。追求马力就损失寿命阿。。如果不吊机的话用普通动力组飞飞也不错的。。寿命也会长很多

网友:

的确要买无刷才行了,我挂了n个350了,痛苦中

楼主:

我所说的“教训”。就是我较早时买的普通370,用AKE800MA9.6V电池+1080桨,拉力只有180多克,用KAN 900MA8.4V 也是差不多,昏。好在我做的那个小电动飞机很争气,平飞与倒飞都十分平稳,跟斗也很漂亮,还可快滚。
   二十多个起落碳刷就磨光光了。可能我这个是例外的吧。

网友:

-=-=-=-=-=>
没想到玩模型的损耗有那么大?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开销啊!
-=-=-=-=-=>
用380 不玩吊机 可以有很长寿命的 如翼龙和云舞的电机

网友:

我的350C还没挂的时候,我就买了无刷了

网友:

用380也可以吊,寿命也很长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/06/18 12:09pm 发表的内容:
用380也可以吊,寿命也很长.
那应该要用 10.8V 的电池才可以吧

网友:

我的380电机的电刷还没用完就被我拆下来了,以前的碳刷都是石墨做的,很软几乎和HB的铅笔芯一个样,最近我弄到了几块工业用千瓦极电动机的碳刷,猜猜有什么不同?哈哈,这个东西居然是含铜电刷哦,只是个头大了点,用锯条锯下后在用锉刀修一下,装上后动力十足!含铜碳刷样子象是个铜块,电阻也很低,关键是耐磨,有了他就不怕电机报废了,除非换项器磨没了,有无刷电机的钱,估计买电刷换,还不用一辈子啊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qepwq2004/06/18 09:07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380电机的电刷还没用完就被我拆下来了,以前的碳刷都是石墨做的,很软几乎和HB的铅笔芯一个样,最近我弄到了几块工业用千瓦极电动机的碳刷,猜猜有什么不同?哈哈,这个东西居然是含铜电刷哦,只是个头大了 ...
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电机都是含铜的电刷阿。。

网友:

是呀,我的朋友的电机都是正极的碳刷磨损掉了,我用汽车启动机用的含铜碳刷进行修复,呵呵感觉还不错,就是火花有点大.

网友:

我的380全是含铜粉的碳刷,含铜粉关健不是耐磨,主要是电阻小,一般功率比较大的有刷电机的碳刷都是含铜粉的。

网友:

我的380  也是。

网友:

都含铜啊,除非太劣质的380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