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买了台珍珠港,好东西啊!

楼主(2003-06-23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/06/23 05:11pm 编辑]

昨天我的珍珠港电飞到货了。
开箱一看,国产货算不错啦!不过包装确实和别的朋友所说的有问题!!!垂直尾翼已经被压外打折了,桨和快、慢充滚到一边,好在没有损坏机身,查看机身,发现机身上的贴纸贴得十分粗糙,许多地方没贴好,都打折了,看来厂家要思量一下啊!

电池还有一些电,就在家试了一下机,舵机反应OK,开动力,螺旋桨果然一下就飞出去了,三个桨都一样!没办法,临时用牙签削了一薄片塞紧后就没有再飞出来了;发射机的动力摇杆弹簧没有挑掉,就顺便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结构,国产工艺比进口差啊!不过还算牢固,就是摇杆电位器和微调有些不怎么样,不知道耐用否?由于动力摇杆和微调打到最小,马达才勉强停转,所以在和动力微调串的6.8k电阻上并了个47k的(希望厂家将此电阻改为6.2k),这样微调在中位动力就可以可靠关闭。

立即充电好后到空地试飞,由于都是草丛,采用手投起飞,开足动力一出手,机机就立即以30度左右快速爬升,到了3、40米高就可以随心所欲------好开心啊
不过动力时间好象没有说的那么长,连滑翔时间在6分钟左右(可能新电池,需要充放电几次才可以达到容量),机机很好飞,就是机机小显得快了一些,飞过火鸟再飞珍珠港,觉得没有压力,机机很轻,降落时滑到草丛中没有损坏
试飞结论:螺旋桨需特别注意固定,手投起飞最安全,高度到30m就可以随心所欲,升降舵量太小,起飞拉高不足和飞跟斗半径太大,降落时要几乎拉尽升降摇杆才可以将机机飞平,是否重心偏前了?
娱乐性:☆☆☆☆

网友:

哈哈,又一个加入电动飞机行列的朋友,我就是被珍珠港强劲的动力深深的吸引了,所以现在大多数时间也在玩电动飞机了!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/06/23 10:26am 编辑]

1、在操作的时候左右记得别太猛了,要不进入螺旋就会快速下降的
2、固定螺旋桨教你个办法,调点AB胶,灌一点点在螺旋桨那个洞的内壁,等他干了,装上去就会很紧的

楼主:

大帮主谢啦!方向舵保持出厂得状态就很好了,就是升降舵有些力不从心。
我可已经是老电动啦!自从P3A摔了后,有好几个月没碰油机了,现在发动机修好了,但机上的舵机都让我拆来飞电动了,P3A就这样成了陈列品啦!

网友:

啊?你的电动装的是油动的舵机?大不大哦?

楼主:

不大!在P3A上我用2个PC9和一个FUTABA的3003舵机!
PC9拆来用, 3003当然还挂在P3A的机机上啦!
现在有6个PC9一个3003,PC9已经坏了一个,只能用来做配件啦!
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的,有新机身的时候,我是将旧机(不想玩了或摔坏的机机)所有设备都拆到新机上,有时没有考虑到会拆下来,拆的时候会很暴力,所以家中有许多机机尸骸啊!

网友:

珍珠港的两小舵机是分开的还是连体的?配套的电调可以用在380级的电机上吗?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3/06/23 04:48pm 发表的内容:
珍珠港的两小舵机是分开的还是连体的?配套的电调可以用在380级的电机上吗?
珍珠港的两小舵机是连体的, 和接收机板做在一起
配套的电调用在380级的电机上最好换掉输出管,将它换成L3803就非常好了。

网友:

遗憾了~,原来对这东西感兴趣的只是它得设备,现在看来没什么了,也好,咬咬牙,自己做吧,我的GWS的380动力组准备到了,哈哈~,飞电动还是飞大点好~~太小了我怕有点风就出事~

楼主:

风大了什么机都难飞的,就算放风筝也会被吹折坏掉!
东西小巧就是玩的休闲,总那么紧张不累啊?

网友:

谢谢sgyyj
你讲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在改进中了。
最主要的是包装问题,现在出厂的飞机全部包的严严实实的:)
螺旋桨已经该进了,不会再飞掉。
我会更注意产品质量,确保大伙拿到手里的飞机一切OK!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/06/27 10:35a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evita2003/06/26 08:12pm 发表的内容:
谢谢sgyyj
你讲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在改进中了。
最主要的是包装问题,现在出厂的飞机全部包的严严实实的:)
螺旋桨已经该进了,不会再飞掉。
...

有个问题:
昨天用6节GP600AAA电池,有69克重,比原来的300AAA电池重了20克,不过在地面试验,开始2分钟动力很足,然后就听到转速下降,全动力时间还不到5分钟啊!!!停机后电池温度很高,用手抓不能忍受超过5秒。
测试BEC电压,电池电压降到3.8v-4v才关闭动力,电池过放电啦!是不是设计上就没有BEC啊?
怎么600AAA 还不如 300AA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