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鸟抖舵,怎么办?

楼主(2004-06-18):
我的火鸟正常飞了约20次,最近发现开始抖舵。现象如下,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。
不开发射机,不抖。
开发射机后,一侧舵面常常颤抖,开始几次没在意,飞的也正常。后来发射机换了新电池,结果不抖了。又用了两三次,又开始抖,而且很厉害,飞起来只往一侧偏。
今天早上飞时,从30米高空螺旋撞地。还好飞机没事。发现常常抖舵的那一侧舵面打到了最大,猜想一定是在空中舵面抖的更厉害,直至失控。
我还有一个火鸟的发射机,只是频点不同,想将目前发射机的晶振换上去试一试,是否可行?

网友:

可能是某元件工作点不稳定,漂移.

网友:

很可能是舵机的问题,用无水酒精或汽油擦一下电位器试试

网友:

发射机电池电压够吗?附近是否有干扰?

楼主:

发射机电池是新的。无论在家还是机场都抖舵。

楼主:

又有新的发现:很奇怪,只要用手摸电池或电源线,抖舵就很厉害。不摸偶尔抖舵。

网友:

这样看来很可能是频飘引起的,很有可能是里面高频电容开路。打开发射机检查检查吧!

网友:

我的火鸟400也是抖舵,一开发射机就会抖!
谁知道怎么解决问题?

楼主:

  为什么可以判断是频漂引起的抖舵,请高手科普一下原理好吗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0hi2004/06/22 08:00am 发表的内容:
为什么可以判断是频漂引起的抖舵,请高手科普一下原理好吗?
高手都不玩火鸟,看来我们没戏了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/06/22 09:54am 发表的内容:
高手都不玩火鸟,看来我们没戏了!
我觉得只要多研究多请教菜鸟才能变成高手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0hi2004/06/22 11:38am 发表的内容:
我觉得只要多研究多请教菜鸟才能变成高手。
我的已经修好了!是舵机有黄泥,上次掉进水没拆!现在拆开修好了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/06/23 07:59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已经修好了!是舵机有黄泥,上次掉进水没拆!现在拆开修好了!
祝贺!祝贺!

网友:

自己动手、自己发现问题,这就是菜鸟变高手的过程!来,继续努力,俺支持你!

网友:

嗯,自己动手有乐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