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包问一个关于锂电池的问题

楼主(2004-06-19):
我的锂电池没有使用,在寝室里放了2个月左右,现在电池的一面鼓起来了,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爆炸?电池一直没有使用,寝室也不是特别的热,而且电池没有被阳光直射。
现在出现了这个现象,各位DX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吧?会有什么后果?

网友:

大限将至,默哀吧

网友:

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啊,关注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
我的手机电池在2年前鼓起来,一样用得很正常哦,待机时间也没见缩短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/06/18 09:56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锂电池没有使用,在寝室里放了2个月左右,现在电池的一面鼓起来了,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爆炸?电池一直没有使用,寝室也不是特别的热,而且电池没有被阳光直射。
现在出现了这个现象,各位DX帮我分析分析是 ...
应该是没有充电就长时间放置,导致跑电造成过放鼓包的原因,建议不要继续使用,以免产生危险!

网友:

應該是慢性過放
一般過放也會這樣子的
下之最好不要用完後便放在一邊不理
最好充一充才放置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微笑的猪头2004/06/18 11:56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手机电池在2年前鼓起来,一样用得很正常哦,待机时间也没见缩短
我的也是,时间好象还长了!

网友:

时间长了,自放电过放电了,长期保存应该充50%的.
已经报费了.

网友:

又学一手

网友:

不要用了给我吧。哈哈

楼主:

哦!我已经把它放到窗户外面了!在日晒雨淋中观察它,看看什么时候爆炸!!!

网友:

不怕危险??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/06/21 09:48pm 发表的内容:
哦!我已经把它放到窗户外面了!在日晒雨淋中观察它,看看什么时候爆炸!!!
   佩服!!你们家窗户可要做扎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