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反的机翼怎么辅强?

楼主(2004-06-19):
上反的机翼怎么辅强,那位大虾作过吗?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
透明胶加泡沫胶加木条

网友:

哪个不好,用碳纤管好一点。

楼主:

请问天才:
碳纤在折角处怎么处理?

谢谢微笑兄,我现在只用透明胶带粘了两层,总感觉不结实。考虑制作三折的机翼,只在中段用碳纤增强算了。
忘了说了,我是用KT板+电吹风吹得凹凸翼型。

网友:

我是这样弄的

网友:

你做什么机,多大级别的?加强的结构方式可是因机而易哦。

网友:

用筷子啊(上反角不大的话)
把筷子削成你要要的角度,然后把碳管插进去就好了啊……
呵呵

网友:

方法多了,其实都可以想得到的,大家交流多了,好方法层出不穷啊

楼主:

今天试飞,机翼没有辅强,起飞不到5秒,空中折翼……郁闷啊!幸好没有其他损失。
另外今天刚发现KT板横纹和纵纹抗折强度差很多,以前没注意。
明天试试筷子,谢谢馒头兄,今天晚饭郁闷的多吃了两个馒头,呵呵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/06/20 08:30pm 发表的内容:
今天试飞,机翼没有辅强,起飞不到5秒,空中折翼……郁闷啊!幸好没有其他损失。
另外今天刚发现KT板横纹和纵纹抗折强度差很多,以前没注意。
明天试试筷子,谢谢馒头兄,今天晚饭郁闷的多吃了两个馒头,呵呵!
就是啊
大家都忽略了这问题啊
横纹和纵纹,用针在kt板上轻轻刺一下,就可以看见纵纹的方向了啊,纵纹方向要裂开的多一点,呵呵
筷子是可以的啊……

网友:

上面的是没有改造的筷子
下面的是改造了的,兰色的削去……

网友:

??图图看不明白

楼主:

呵呵,看样子是贴错图了。
今天没用筷子,用了儿子风筝上的一根玻璃钢竿,实心的,韧性很好,受力的时候可以弯曲比较大的角度,直接用胶带粘在机翼下面,机翼倒是很争气没断,不过吹翼型的时候两边吹得不平衡,飞起来以后一边升力大老转弯,赶紧打舵,好容易爬升了2、3十米,手一抖螺旋载下来了。
380轴弯了校正了半天,机身玻璃钢管断了,(可恶的奸商,买的时候口口声声告诉我是碳纤的,下次一定带万用表去)锯掉了一块把机身缩短。
另外我发现了一个固定机翼的好办法:把两节碳纤管用胶管绳根据机翼的宽度绑在机身的碳纤杆上,两节管要平行,并且与机身纵轴垂直,然后用502点上,,把机翼放在中间,在这两节碳纤管里插入两根稍细的碳纤杆,分别用胶带粘在机翼前后缘,呵呵,怎么样,既解决了机翼固定的问题,又解决了机翼辅强的问题。

网友:

贴错了图,对不起大家……

网友:

我用老婆打毛线的毛衣针根据机翼的角度弯好后再插进去,很好用~~~而且可以根据机翼的不同来选择长短粗细~~大家可以试试~~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学飞机2004/06/22 11:35pm 发表的内容:
我用老婆打毛线的毛衣针根据机翼的角度弯好后再插进去,很好用~~~而且可以根据机翼的不同来选择长短粗细~~大家可以试试~~
好办法啊
你老婆不介意?……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学飞机2004/06/22 11:35pm 发表的内容:
我用老婆打毛线的毛衣针根据机翼的角度弯好后再插进去,很好用~~~而且可以根据机翼的不同来选择长短粗细~~大家可以试试~~
那种竹的还是铝的?感觉都不太结实啊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6/23 00:34am 发表的内容:
好办法啊
你老婆不介意?……

呵呵~~你悄悄的嘛~~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/06/23 08:56am 发表的内容:
那种竹的还是铝的?感觉都不太结实啊!
我用的是铝的~~
用铝的有几个优点,一是铝钎可以弯曲,而且可以保持一定的强度,我一般用两根铝钎插在机翼里面,强度绝对没问题;二是铝钎的两头不是很尖,但可以用小刀很方便的把它销尖,让它插进机翼里变得很容易;三是铝的重量很轻,这点就不用多解释了吧~~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学飞机2004/06/23 01:09pm 发表的内容:
我用的是铝的~~
用铝的有几个优点,一是铝钎可以弯曲,而且可以保持一定的强度,我一般用两根铝钎插在机翼里面,强度绝对没问题;二是铝钎的两头不是很尖,但可以用小刀很方便的把它销尖,让它插进机翼里变得 ...
好办法……
支持啊
不用筷子了……

网友:

呵呵~~~互相学习~~~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学飞机2004/06/23 08:14pm 发表的内容:
呵呵~~~互相学习~~~
呵呵~~~互相学习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