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!热缩膜

楼主(2004-06-20):
今天去市场看了热缩膜
但是我不知道做广告用的和做飞机用的有区别吗?
请告诉我?

网友:

没有太大区别

网友:

我用的是普通商场包装用的热缩膜,一个字:重!

网友:

拉力够的话,不会在乎那点重量

网友:

我原来用的是油画的热缩膜,透明的,感觉不错……

网友:

没见过。。带胶么?多厚?

网友:

建议大家找VCD碟片保护膜单面胶的。

网友:

一样用了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6/20 07:35am 发表的内容:
建议大家找VCD碟片保护膜单面胶的。
象透明塑料那样的是吗?一吹热风就收缩的那种。

网友:

这种薄膜可以用502粘在木质框架上。由于收缩幅度大,可以很好的蒙一些大曲面的部位而不起褶皱。不过,由于收缩力大,不太适合蒙一些对重量敏感的机型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6/20 06:43pm 发表的内容:
象透明塑料那样的是吗?一吹热风就收缩的那种。
比飞机用的收缩膜还要薄,和飞机用收缩膜一样是单面胶的。

网友:

别小看这点热缩膜,我1+1全机包了热缩膜以后,增加重量30多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