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
再问有没有改装3D机的/

楼主(2004-06-20):
不知道大家玩飞机怎么玩的?
仅仅飞吗?
我开始的时候也是的
但是现在我改装了一下,在我的飞机上加了两枚导弹{自己做的}
第一次没有发射成功 第二次把我的飞机炸毁了
这次我 不敢了 请问有没有成功的经验教教我?
多谢了!!!!!!

网友A:
你是什么做的(导弹)???

网友B:
不会告诉我你用冲天爆竹来做导弹吧?

楼主:
开始想的很简单啊
用合金管 里面装** 用电子打火 很简单的

网友C:
有一种现成的火jian,也和航模是一个类型的模型,只要装上药包和点火电线就行,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样的火jian,药包好象是3元一个,做个筒身装进去接上电线就OK了!自己做的火jian很难找到燃烧速度适合的火药,还是用现成的吧!你这个想法满大胆的,要是前面在装上TNT**和起爆剂做的弹头,炸个鸟窝还不成问题吧!

网友D:
 自杀式爆炸

网友E:
呵呵,玩就玩刺激,佩服

网友F:
给个图看看。

网友G:
我搞过,很成功!!!

网友H:
别搞太大威力的东东,小心禁飞!

网友A:
用钻天(烟花类)做导弹(改装一下)你们看行不行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