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通道RC设备飞P3A的特技动作,可能吗?

楼主(2003-06-23):
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,不知可行否。
用三通道以上的设备加电子
调速器
可以轻松控制云舞者电动飞机升降,油门和副翼做P3A动作,但是整套系统的成本较高,不利于普及,如果能使用两通道的FM设备,可以大大降低整套系统的售价。
用两通道
遥控器
飞P3A的特技动作,以前想没想过,但现在竟然成为事实。只有400多克重的云舞者设计十分新颖,只用两个通道就可以控制这架特技机。一个通道控制副翼,另一个通道控制升降舵,设计者的构思十分巧妙:在
舵机
摇臂上加装了一个特制的拨盘,通过一个拨动开关来控制
电机
。当升降舵拉到低时,拨动开关被打开,电机即刻启动;当推杆到顶时,拨动开关被关闭,电机停转。不知以上改动可能吗?

网友A:
您看到的是“云舞者”最早的一种配置,这种方式飞特技没问题,但调整开关稍麻烦,因为舵机
转角不一致。现在的“云舞者”也有类似配置,但机械拨盘开关已升级为单片机电子开关,更加方便可靠!也早已进行飞行测试。但鉴于现在三通道设备也不贵,较普及,所以我们并没有推荐这种配置。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:wujunfeng1@371.net

网友B:
此改装可行。其实以前的《航空模型》就登过几篇这样的文章。但云雾者购买时已配调速器,只需配三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就行,为何还去改?

楼主:
我是针对只有2通道的设备的模友的。其实还是有电调的好。

网友C:
我也是个穷人,现在还使用振华的设备飞P3A,因为好设备贵,没钱换,但是现在也在咬牙攒钱换设备,使用振华飞快半年了,虽然那设备能用,但是感觉不可靠,飞点教练还可以,再想飞别的就等着收零件了,起初也是想“没钱就用差点的设备,照样飞,谁叫我穷呢”,但是现在水平提高以后才发现,有一套可靠的设备是非常重要的,楼主所说的这种连动方式虽然可以解决两通飞3A的问题,但是我个人觉得可靠性不高,因为不关飞机在天上出什么事情,我们也只能是站在地上看,所以还是选用可靠的设备,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小安全隐患。
不过楼主有这种想法是好事,想以前自己什么怪法都想出来过~呵呵

网友D(2003-08-09):
明白 onion 的意思了,手头是不只有2通设备,那样肯定没问题的,我以前在船上试过。
把现有的设备尽量都利用起来吧~~

网友E:
保险公司说了:凡用两通设备飞油机的,他们通不保。

网友F:
哪个保险公司说的???

网友D:
没说飞电的不保吧~~~
那就没问题拉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