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想做KT机,为了练习,不吊机的哦。请高手指点.

楼主(2004-06-20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51lucky在 2004/06/20 00:53am 编辑]

才飞会了翼龙,想自己做KT机玩玩的,但是听说做3D  KT机动力组消耗的很快?如果不吊机的话可以用380直驱吗? 如果可以用什么浆啊? 不吊机的情况下,飞机重量范围可以到多少g呢? 望赐教~~~
如果用减速动力组的话,如果不吊机,那么动力组的寿命是不是会高很多呢?

网友:

关注。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微笑的猪头在 2004/06/20 02:19am 编辑]

不吊机的话,动力组寿命会长一些,不过可以考虑无刷,重量我控制在250克以内,用380的话,重量就上去拉,不过380的寿命长得多了

网友:

就设计成3D啊
不想掉的时候就不要把油门推多了啊,电机寿命就有了保证啊
重量的话我认为不掉机450以内都可以接受的啊,不过重量越轻平飞需要的拉力也就越小,换句话说就是油门可以更小,也就是电机寿命越长……所以重量还是越轻越好啊……

网友:

呵呵。。用普通的370动力组就不错啊。。比如35块的那种。。寿命很定会长。。电池也不受罪。。

网友:

做好了发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/06/20 07:19am 发表的内容:
呵呵。。用普通的370动力组就不错啊。。比如35块的那种。。寿命很定会长。。电池也不受罪。。
问下,会不会太重了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/06/20 07:19am 发表的内容:
呵呵。。用普通的370动力组就不错啊。。比如35块的那种。。寿命很定会长。。电池也不受罪。。
35块的可能不行哦,据说寿命不超过10次。

网友:

呵呵,我也是这么想的,不过成品 KT 机也没多少钱。
建议你看看初飞菜鸟的东西,他那儿有30元的成品 KT 机,也有便宜的用 Mabuchi电机的
370减速组,不吊机的话寿命应该还可以。

网友:

尽量做轻点,照飞,不怕的

楼主:

我是想做成3D机型,我不过是想找个寿命长点的动力组啊,当然价格也不能太贵嘛~  暂时不考虑吊机的,因为我才把翼龙飞熟的。 想练习一下除了吊机以外的其他飞行动作啊。最普通的370动力组能飞多久啊?(不吊机的情况下)  做飞行动作没问题吧?(除了吊机)

网友:

锂电池可以飞20分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