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云雾电池出问题了

楼主(2004-06-21):
在宿舍充了4个小时,
电池
也有一点发烫,上机试一下一切正常,但到了第二天到了草场.却连
电机
都带不动.我看可能是电池没充满,我看我的云雾首飞失败就是因为电池的问题.

网友A:
原来是这样的啊,我就说云舞的电池虽然说是重了点,但是瞬间放电电流比锂电池大,动力应该比锂电池更猛,换了电池重新再来,不用怕!

楼主:
但电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,到底是电池坏了,还是充电器坏了,还是翼龙电调和云雾电池不兼容.但第一次飞时用云雾电飞翼龙电力很猛的啊,也飞了很久啊(比翼龙原配电久),之后充了2次,两次都有之前提的问题出现,电池会不会漏电啊?不会这么快就挂了吧?我才飞了3次.

网友B:
看来充电器可能有问题哦

网友C:
是不是电池过放电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