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翼龙飞机怎么起飞

楼主(2004-06-21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winnerzzj在 2004/06/21 10:31am 编辑]

我是新手,翼龙飞机该怎么起飞,我试了好几次都坠机
请各位帮帮忙
起飞时要一直按住升降舵吗?飞到多大的高度才要减速?

网友:

为什么坠机,原因找到没?
确保机件工作正常吗?
确保水平安定面跟机翼平衡了吗?
确保垂直安定面跟水平安定面垂直了吗?
确保你的发射机天线拉长了吗?
确保没有干扰吗?
确保你没有打错舵吗?
确保你飞之前看了这个帖子吗?
http://bbs.5imx.com/cgi-bin/topic.cgi?forum=46&topic=1393&show=0

网友:

先把尾轮拆掉,换装尾橇。从地面起飞。离地后舵量修正不用太大,也不用急着打舵修正,想好了,看准了再修正。翼龙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,调平以后可以当自由飞来飞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6/21 09:23am 发表的内容:
我是新手,翼龙飞机该怎么起飞,我试了好几次都坠机
请各位帮帮忙
一定要找个大的地方,非常宽阔的地方,最好是郊外草地,直接手掷起飞,直接降落在草地上,一点也不会受到损伤,飞起来也没有压力。

网友:

不行就用手丢好了

楼主:

在起飞时,遥控器升降舵应向上推还是向下拉,要把动力开到最大马力吗,飞到多高后应该减速?
帮帮忙

楼主:

要怎么手掷起飞,需要按升降舵吗?

网友:

如果你是新手(从没飞过),而且又是自己一个人飞,那最好别手掷起飞,这样会有一定的难度。
最好找一个比较宽阔、平坦、人比较少的地方,足球场之类的。地面滑跑起飞。
我飞过翼龙,大概滑跑几米的距离就能顺利升空的。
起飞前,要例行检查,各舵面正常,没有反舵情况,马达运转正常。不拉开发射几天线,走开20米以上,看看接收设备工作是否正常。
检查正常就可以起飞了,飞机对准起飞航线,加油门,飞机开始滑行,大约滑跑7~8米的距离就足够了。拉升舵~~~OK,飞机成功升空~~嘿嘿
祝你成功,如果再失败。请记住飞机从开始滑跑到坠机过程中的具体情况,在发表出来,这样方便判断失败原因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6/21 09:40am 发表的内容:
在起飞时,遥控器升降舵应向上推还是向下拉,要把动力开到最大马力吗,飞到多高后应该减速?
帮帮忙
天啊,你要补补课才行啊,怎么这么个飞行原理你还没弄清楚你就飞了?
按照翼龙的发射机来说
左手向上推杆,飞机机头往下,也就是俯冲
左手向下拉杆,飞机机头往上,也就是爬升
右手向上推杆,飞机马达转速加大,也就是加速
右手向下拉杆,飞机马达转速减少,也就是减速
右手向左推杆,飞机纵向旋转,也就是左转
右手向右推杆,飞机纵向旋转,也就是右转

楼主:

感谢szc的帮忙

网友:

szc的确是大好人,所有新手都可以请教他哦!(包括我:P)

网友:

不客气
我同意美女的说法,找一个大点的地方,平地起飞,飞机起飞的时候,不会走直线的,稍微用右手左右方向调整,如果地方大的话,来不及修正也没有太大关系。另外的,风是很大的问题,一定要迎风起飞!!!记得记得!
在地上把马达开到最大,飞机开始滑行,大概划出15米左右,开始左手拉杆,飞机机头仰起,继续保持拉杆姿势,飞机继续爬升,在爬上到一定高度以后,左手拉杆幅度减少,到你想平飞的高度时,可以不拉杆了,保持平飞,不时的修正一下飞机的姿态。
转弯时,不要太大的幅度,右手横向轻轻的推杆,飞机会有相应的动作,千万要柔和!!!转弯时,肯定会掉高度的,飞机机头会往下,俯冲状,所以,记得每次转弯时,左手都要拉杆,保持飞机不掉高度。
降落时,远远的就对齐跑道,记得,降落也要迎风降落,顺风降落肯定亏本!对齐跑道以后,控制飞机高度,距离降落点20米左右,可以关掉动力,任由飞机飘落地,关掉动力以后,左手稍微拉杆,保持飞机的姿态,记得是稍微,大概也就一两格的幅度。不要幅度大,要不然飞机会失速。
虽然我说了,这么多,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你,你最好看看人家飞翼龙的录像看看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模型我的最爱2004/06/21 10:20am 发表的内容:
szc的确是大好人,所有新手都可以请教他哦!(包括我:P)
不要说请教哦,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的,我经历过,我只能把我当时所经理过的说出来。呵呵

楼主:

起飞时是不是需要最大动力,飞到多大高度时才要减小动力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liqm2004/06/21 09:37am 发表的内容:
一定要找个大的地方,非常宽阔的地方,最好是郊外草地,直接手掷起飞,直接降落在草地上,一点也不会受到损伤,飞起来也没有压力。
说得极是!场地大怎么着都飞得起来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szc2004/06/21 10:40am 发表的内容:
不要说请教哦,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的,我经历过,我只能把我当时所经理过的说出来。呵呵
哈哈~~客气,谦虚,我崇拜你!我也要多多学习!!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6/21 10:53am 发表的内容:
起飞时是不是需要最大动力,飞到多大高度时才要减小动力
看你的场地,场地大可以飞得高点,再减小动力滑翔。再就是根据风向调整动力,逆风大,顺风小,不过飞多了自然就明白啦 。

网友:

若决定平地起飞,还是建议你把尾轮拆掉,它给你带来的只有麻烦和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/06/22 11:58am 发表的内容:
若决定平地起飞,还是建议你把尾轮拆掉,它给你带来的只有麻烦和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能说详细点吗?为什么要拆掉尾轮?

网友:

尾轮有导向性,在安装不正的时候地面滑跑肯定跑偏,跑偏以后要想修正就得加大方向舵舵量(而在低速滑跑阶段根本没用),当尾轮离地以后马上又得减少方向舵舵量。这些过程都增加了起飞的难度,对初学者来说影响是很大的,弄不好还因此而摔机(以异常姿态勉强起飞)。换成钢丝尾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钢丝尾橇与地面只存在滑动摩擦力,它的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,不存在使飞机偏航的力。

网友A:
我爱听
我好需要
要是你不发这个帖
21天后我也会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