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翼龙怎样手掷起飞

楼主(2004-06-21):
请问翼龙怎样手掷起飞,起飞时需要将动力开到最大吗?需要按升降舵吗

网友A:
看回这里
http://bbs.5imx.com/cgi-bin/topic.cgi?forum=46&topic=2024&show=0

网友B:
首先动力必须开到最大,然后适当的拉杆(遥杆向下拉),注意:别拉得太大,看飞机状态适当调整,如拉杆过良,会很容易造成失速坠机哦!

网友C:
油门肯定要开最大,升降舵倒不一定要打,如果你的升降舵调平了,另外重心合适的话,不用打舵扔出去以后再打舵也不晚

网友D:
我是左撇子,我就是投出去以后打舵!

网友E:
加最大动力,多快速助跑几步,水平掷出,再稍微拉点杆。
特别是几个起落后动力不是很足时一定要多跑几步。

网友F:
我是让助手拿住飞机,我操纵,他投掷

网友G:
关键是控制好左右方向,始终拉杆也无所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