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KT板机翼问题

楼主(2004-06-21):
大家好,我的翼龙水平尾翼又断了,准备自己动手做一个。从广告店老板那儿要来一块边角料,与翼龙材料差不多,是白色的,从断面看,两层薄塑料皮夹着一层泡沫,厚约5mm,但强度明显没有翼龙的高,特别是两层薄塑料皮很容易破。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大家说的KT板,老板说就是,大家做的3D等就是用它吗,是否有强度比较高的品种。在做尾翼过程中有一问题,KT板边缘怎么收边,就是象翼龙的那样,四周边沿压得很薄,很紧。我试过用熨斗,电烙铁,夹子,钳子,AB胶等,都不理想。

网友:

翼龙的机机比较重,用KT板可能承受不了哦,要不用炭杆加强一下,应该不太理想。看看高手如何处理喽,嘿嘿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szc2004/06/21 10:08a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的机机比较重,用KT板可能承受不了哦,要不用炭杆加强一下,应该不太理想。看看高手如何处理喽,嘿嘿
翼龙的尾翼不是用KT板做的吗?是否特制的KT板?

网友:

KT板都一样的,强度都差不多,翼龙尾巴使用机器热压过的,DIY的话边缘不收边也没关系,用透明胶包一层强度会有明显提高,还不行的话在主要受力的地方用轻木片再加强一下应该久没问题啦,如果做3D机就不能这样加强了,太重

网友:

两面都用宽透明胶贴一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