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问题

楼主(2004-06-22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
对于无线电上来说,频率是和晶体有关,但是好多电路为了达到比较高的频偏(FM波段)要采用倍频电路,而且功放极有滤波电路,所以它的频率是有一定范围的,超过了范围就会被过滤掉!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/06/21 10:03p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wqepwq2004/06/21 09:27pm 发表的内容:
对于无线电上来说,频率是和晶体有关,但是好多电路为了达到比较高的频偏(FM波段)要采用倍频电路,而且功放极有滤波电路,所以它的频率是有一定范围的,超过了范围就会被过滤掉!
通常发射机、接收机都有谐振电路,频段是固定的,在同频段内频点可以更改(通过换同频段的晶体)。例如40M的发射/接收机,原来用40.815Mhz的晶体,可以换成40.715Mhz、40.915Mhz的晶体都能工作,但换27.095、35.070这样的晶体就不能工作了。
我觉得现在72M频段的设备晶体频率和工作频率的关系比较混乱,各家产品都不一样,还是27、40段的好搞一点。

网友:

晶体更换 不要超出发射机、接收的主频.另 要考虑到某些设备的倍频

网友:

我的意思是比喻我今次插36的,下次插72的可以吗?(同一个接收机哦)  这样用是不可能的 !看看以前的贴子你就会明白的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6/22 01:35a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意思是比喻我今次插36的,下次插72的可以吗?(同一个接收机哦)  这样用是不可能的 !看看以前的贴子你就会明白的。
当然可以,摇控和接收晶体要配对就行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paul2004/06/22 10:12am 发表的内容:
当然可以,摇控和接收晶体要配对就行。
当然不可以啦!
频段要相同,频点可以不同。
36频段的发射机要配36频段的接收机,还要配36频段的晶体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