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翼龙起飞时右偏

楼主(2004-06-22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winnerzzj在 2004/06/22 09:26am 编辑]

我的翼龙在手掷起飞时会像右偏,而且有向下俯冲的趋势,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
请各位帮帮忙

网友:

尾翼扭曲?//重心靠前?//调整微调,给点儿拉杆量和右舵

网友:

动力和助跑速度够吗?

楼主:

动力和助跑速度够吗? (引用paul的主题)

动力不够会右偏吗?

网友:

检查尾翼,是否存在偏移,解决方法--纠正!像翼龙是不会存在重心不对的问题,这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和测试的,你说会有向下俯冲的趋势,依我看,估计是动力不足(你电池是不是没充足啊?),加上你也是新手,应变能力也不是很好吧!如问题还是存在的话你在检查下机翼是否对准了中心线?如稍微有点偏移,飞行起来是很不顺手的哦!在这祝你下次起航成功!(小小意见,不成敬意!)

网友:

检查尾翼,是否存在偏移,解决方法--纠正!像翼龙是不会存在重心不对的问题,这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和测试的,你说会有向下俯冲的趋势,依我看,估计是动力不足(你电池是不是没充足啊?),加上你也是新手,应变能力也不是很好吧!如问题还是存在的话你在检查下机翼是否对准了中心线?如稍微有点偏移,飞行起来是很不顺手的哦!在这祝你下次起航成功!(小小意见,不成敬意!)

爱好模型的我,愿与天下模友交流最新的模型动态~-----我爱飞所以我自由!!!QQ:27357806   手机停机中.......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你好!呵呵,你说得对,成套的翼龙确实不应该存在重心问题。我曾经的两架翼龙都是空机版,自己做的时候感觉重心是个大问题,因为我都加装尾轮转向了:)

楼主:

检查尾翼,是否存在偏移,解决方法--纠正!像翼龙是不会存在重心不对的问题,这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和测试的,你说会有向下俯冲的趋势,依我看,估计是动力不足(你电池是不是没充足啊?),加上你也是新手,应变能力也不是很好吧!如问题还是存在的话你在检查下机翼是否对准了中心线?如稍微有点偏移,飞行起来是很不顺手的哦!在这祝你下次起航成功!(小小意见,不成敬意!)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我的主机翼已经摔了好几次了
固定机翼时右机翼好像略低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6/22 09:25am 发表的内容:
检查尾翼,是否存在偏移,解决方法--纠正!像翼龙是不会存在重心不对的问题,这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和测试的,你说会有向下俯冲的趋势,依我看,估计是动力不足(你电池是不是没充足啊?),加上你也是新手,应变能力也不是很 ...
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吧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6/22 08:51am 发表的内容:
动力和助跑速度够吗? (引用paul的主题)
动力不够会右偏吗?
不是直接原因,动力够纠偏动作会灵敏点,操控时信心足有把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