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是否KV值高的无刷更适合7.4V锂电

楼主(2004-06-22):
几何参数相同的无刷电机,比如直径20的,KV值5000,3000,2000,用7.2V锂电,那个能更爽呢,还有何不同呢

楼主:

还有个问题,电压增高是否电流一定增大呀,用3节锂电,cs20无刷,电流是多大呢,锂电能承受吗?

网友:

我的理解是这样:
负载不变的情况下,电压越高,电流越大。
想在低电压下提高功率,适当提高负载一常用的方法。
高KV值的无刷电机在负载相同的情况,在低电压下能更大的发挥电机最大功率
欢迎交流指正!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hifiafrica在 2004/06/22 04:53p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xindaa2004/06/22 01:50pm 发表的内容:
还有个问题,电压增高是否电流一定增大呀,用3节锂电,cs20无刷,电流是多大呢,锂电能承受吗?
一般的,你这么配置电流在10A左右,主要看你的配桨了,也可以大到12A左右,但电机和电调的发热就大多了。很多时候使用3节锂电时,都会相对两节锂电使用更小一些的螺旋桨或者更大的减速比,以减小电流。但总的输出功率反而比两节电池大,使用时间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