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KT 3D机

楼主(2004-06-23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同创在 2004/06/23 00:29am 编辑]

府视图

竖直面

再来一张侧面

正面

舵机和接收机的布局,位置非常靠后,可以减短驱动杆的长度

精华所在,最新式的透明铰链粘法

更清华的部分,双炭杆动力机架,无比结实
文字文字文字

网友:

看起来机翼有点短哦
飞过没有啊?
呵呵……

楼主:

这是法国名师设计机型,兼由本论坛3D高手监制而成,该机型已试飞过.

网友:

最后一张上的GWS发射机,侧面的圆孔中咋连里面的线也看到了呢?是做了改动还是原本就那样?

网友:

牛皮哄哄,粗糙无比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t618li2004/06/23 02:35am 发表的内容:
那是什么遥控啊?
GWS

网友:

过于粗糙了

网友:

还不错,就粗糙了点

楼主:

那GWS发射机只是改了一下线路,这是为了方便玩G2模拟器,我把插座放在发射机背后

网友:

呵呵。。看起来还不错。。飞飞看?

网友:

不错不错!漂亮漂亮!现在越来越喜欢KT板的机机了,受我的偶像影响

网友:

对待新人要给予鼓励得词语嘛!第一次做飞机能做成这样子,我只想说-女子-!!
起码比我得KT-NO1好多了。

网友:

天才出售三无板翼龙,一无设备(含电调)、二无电池、三无电机。其它全有。
设备可以用各位手上有,电池可用理电,电机可找其它的380或370动力动。
价格指是成品的1/3。
有要的朋友请联系

网友:

机机还算可以吧

网友:

看来还可以,就是有点牛:)

楼主:

今天我试飞啦,效果显著,做吊机最棒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同创2004/06/23 11:03am 发表的内容:
那GWS发射机只是改了一下线路,这是为了方便玩G2模拟器,我把插座放在发射机背后
那个小孔是你改动了才看到里面的电线的,是吗?

楼主:

是啊,我改过啦,如果不改的话就没法玩G2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