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关于KT板机

楼主(2004-06-23):
我的KT板机昨天试飞了,不知是没有翼型的缘故还是飞机太重了,只要动力一停就嗖嗖往下掉,就好像没有什么滑翔的意思。大家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
给主翼一些上反角!

网友:

噢,是这样的,我以前做的KT机机也是,要靠马达拉着走的,呵呵,没有翼型嘛~

网友:

大家说的没错。
别说滑翔,我的上次还顺风飞就一个侧滑坠机了。
炸得粉碎。我的机身是用泡沫做的。

网友:

是重心太靠前了。KT机要到45%左右才可以滑翔。。。

网友:

楼上说的既是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/06/23 07:12pm 发表的内容:
是重心太靠前了。KT机要到45%左右才可以滑翔。。。
那就是说,重心到45%左右不仅可滑翔,而切飞也应该好飞些了是吗?

网友:

是这样吧。上次飞就是在四十五左右

网友:

噢,忘记我以前的KT机机重心在什么地方了,大概在35%左右哦,不过很好飞

网友:

哪有翼型的在多少好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