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咨询(关于电机,减速器,浆的配置)

楼主(2004-06-23):
想问一下,一台380的电机配上1:2.5左右的减速器,将应该配怎样尺寸的浆?
我用的是8.4V的电.不知那为老师有类似的计算方法,谢谢!因为不知怎样算,
配的奖感觉总不合适.

网友:

我不懂,我也想知道!

网友:

我380配华迈1:2.4的金属减速器配8*4,9*6,1047,1080,1147都试过,感觉9*6和1047比较好

楼主:

谢谢了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test2004/06/23 04:12pm 发表的内容:
我380配华迈1:2.4的金属减速器配8*4,9*6,1047,1080,1147都试过,感觉9*6和1047比较好
谢谢你了,想再问一下,拉力有多少?或者你是用来飞多重的飞机阿?

网友:

380直驱就用6*4或7*3
我现在用的是蚂蚁370减速配10*8
用10*4。7的拉力太小了。

网友:

你可去广营网站找一个减速比相近的减速组,看一下网站上它配各型号桨的参考数据。
好像和他的 B 组比较接近。
不过,个人认为:380减速配 11.1V 才是正解,380减速在低电压下感觉效能还不如 370。
仅供参考!

网友:

刚才去广营网站看了下,他的 B组推荐 1060 直驱桨和 8060 减速桨。供参考
不过马达 KV 值不一样的话应该也会对性能产生影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