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LP1800 7.2V锂聚合物电池是否适合380马达?

楼主(2004-06-24):
求教:
1:李建峰的LP1800 7.2V锂聚合物电池是否适合珠海GS的380普通铁氧马达(适用电压: 6-9.6V)?
2:李建峰的LP1800 7.2V锂聚合物电池是否适合火鸟400的380普通铁氧马达
如何测试才能不损害锂聚合物电池,并得出最长的飞行时间?
谢谢!

网友:

我在挑战者(480)和云舞者(380)上都用这种电池.感觉很好

网友:

可以放心使用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天使同行2004/06/23 10:20pm 发表的内容:
我在挑战者(480)和云舞者(380)上都用这种电池.感觉很好
我用在云舞者上的
480没敢试……
呵呵

网友:

480:)
无论在挑战者上还是云舞者上,飞行中可以明显感觉出电池还是否有电。一般在全动力的2/3处保持平飞。一但平飞需要全动力了。呵呵,我一般在2分钟内降落

网友:

好像FULLY380、480用7*3。2的浆最大电流都会超过10A,所以我的LP1800 7.2V锂聚合物电池舍不得用,还是用镍氢的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test2004/06/24 11:05am 发表的内容:
好像FULLY380、480用7*3。2的浆最大电流都会超过10A,所以我的LP1800 7.2V锂聚合物电池舍不得用,还是用镍氢的
据说上天后电流会小一点的,大概8A
不过我还是想算了,电池小命要紧……

楼主:

火鸟400飞上天后,动力一般控制在1/2除,很少开到全动力,电流就不会达到最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