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II运动机,谁有内部消息,多少钱?什么时候出?

楼主(2004-06-24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aqee在 2004/06/24 00:06am 编辑]

艾特网上看到的
不知道贵不,有没有翼龙那么经典呢?

翼龙二代运动机简介: 翼龙二代运动机是翼龙慢速机的升级版,各种参数与翼龙相比有较大改变。它与翼龙慢速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四通道比例遥控,带副翼,在飞行上又增加了一个亮点,满足消费者对于特技性能的追求。翼龙运动机能够在离地10米的高度上稳定地做出倒飞盘旋动作!动力上,她采用了特制的480级别马达,并配以9.6v的大容量电池;外观上,她不仅在外观颜色上有所突破,还增加了运动型的座舱盖,看起来活力十足、动感十足。此款机型即将推出,让我们共同期待它带给我们的乐趣吧!

网友:

顶一下~~

网友:

看样子还不赖

网友:

按四通道配置零售价应该在580元左右

网友:

这个机机如果是老鸟来飞的话,并且如果是没有任何加强来飞的话,应该性能很不错。以前我们的机机个个都害怕摔,都把翼龙变成坦克版、装甲版,重得要命,飞起来很不爽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test2004/06/24 10:53am 发表的内容:
按四通道配置零售价应该在580元左右
觉得不如加100买挑战者?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/06/24 01:01pm 发表的内容:
觉得不如加100买挑战者?
这是全套的,充电即飞
挑战者还要配舵机什么的。

网友:

这种机真正的意义就是便宜,脱离这点的话,就没有意思了。
比这贵~好~漂亮的机机多得是,价格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6/24 01:23pm 发表的内容:
这种机真正的意义就是便宜,脱离这点的话,就没有意思了。
比这贵~好~漂亮的机机多得是,价格才是硬道理。
说得不错,实惠的机机才适合我们这些爱好者,专业人士谁会买这些,我们是菜鸟,所以要投靠实际,追求实际,对不?????市场有的话我第一个买!!!      这款艾特新出的机型怎么看怎么爽,真不错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6/24 01:23pm 发表的内容:
这种机真正的意义就是便宜,脱离这点的话,就没有意思了。
比这贵~好~漂亮的机机多得是,价格才是硬道理。
我觉得也是!

网友:

还可以吧,不过580有点贵了。
不如的三无板加个4通到设备。

网友:

我用480+里电+5.4克X2+9克gws舵机,机机已经很强了.

网友:

菜鸟还是三通的翼龙开始吧,我是这么想的!

网友:

新手飞三通

网友:

新手飞KT3D也是不错的选择!
自己动手,愚公移山,毛主席万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