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了一半电池怎么处理?

楼主(2004-06-24):
[这个投票最后由aqee在 2004/06/27 11:21am 编辑]

最好能说说为什么
*补充,我指的是氢电。

楼主:

是不是论坛的bug呀,我2次编辑后就分别出现了2个第3项的投票

网友:

氢电或者锂电可以直接充。。镍镉电池最好放一下或者用光。。免得发生记忆。
  楼下哥们继续补充。。:)

网友:

直接充的话,那充电的时间和用完时一样吗?

网友:

我用锂电和氢电,无所谓的
充……
何况充电器有自动停充,根本就不用计算时间的……

网友:

充电时间当然不一样。。还有一半用正常充电时间的一多半的来充。最好有负电压。温度。来检测。。偶用zzwen的充电器。不用担心过充。。

网友:

我觉得氢电还是有点记忆效应的,要是每次都用不完的话,最好每隔一段时间做一下完全冲放电恢复容量。(我的电直动力电池开头就是每次到飞不起就冲电,结果容量下降,要做完全冲放恢复)

网友:

一般的锂电充电器都有充满保护的,无所谓
如果是普通充电器冲镍氢电或镍镉电,别直接按空电池充电时长充电,那样电池肯定过冲,电池发热,严重的可能会漏液。所以最好还是估计一下充满时长,将电池充到微微有些发热即可,稍稍欠冲比过冲要好

楼主:

出乎我的意料,这么多人选第3项,这么少人选第4项。

网友:

我用锂电,直接冲,充满转灯就停

网友:

用或充都可以啦,就看你自己的情况。如果要到较远的地方飞,而电池又不够,当然是选充电啦。

网友:

楼主应该将电池分类再问啊……

网友:

偶尔一两次的话就直接冲吧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6/25 03:03pm 发表的内容:
楼主应该将电池分类再问啊……
这点没想到。我的是火鸟的氢电,因为碰到了这种情况,特来请教大家怎么处理。
我不太懂电池,你认为怎么分呢?
氢电 锂电?

网友:

氢电和锂电的使用方式不同,所以充电方法也不同的

网友:

我是把机机固定住,开全速放电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/06/29 09:45am 发表的内容:
我是把机机固定住,开全速放电
我昨天也这么做了,不同的是开小电流,耗到没什么电为止
因为,大家说模型放电是过放,我想开到太大(半油门以上)对电池寿命不好
不知道对不对,请各位指正

网友:

没人回帖?!

网友:

这样放电不好,模型对电池和电机的使用都是大大超过其最佳能力的,用全速放电既缩短电池寿命又缩短电机寿命.应该用小电流放电,同时严格控制电池端电压,不要过放电,延长其寿命!

网友:

原来如此

网友:

我一般充到电池发热就不充了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重庆黔江殷涛2004/07/10 02:33pm 发表的内容:
我一般充到电池发热就不充了!
多少度?
能飞多久?

网友(2004-08-06):

保险的话50度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