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翼龙电调的耐压

楼主(2004-06-25):
各位大哥,小弟在做一架电滑,动力组是云舞380
电机
,1:2减速,9*5,翼龙50A电调。想使用10.8V的锂
电池
,可是看了艾特的网站说明,这款电调最大支持12V,而10.8V的李电池充满电之后肯定的超过12V,到底能不能用,还有,这样的话,原来设置的终止电压是为5V,如果10.8V的锂电池放到这个电压,会不会过放电怀掉。
对了,这样的配置,拉力有多少,输入功率是多少,转速

网友A:
你试试不喊就知道了吗?电调一定比12V高的

楼主:
大哥,我只有一个电调,要是挂了的话,又要邮购,很麻烦,而且我的预算十分的不充裕,其实最担心的问题是终止电压,锂电池太娇气了,我怕放坏了,难道没有人这样用过吗,拜托哪位大虾出来现身说法

网友B:
不怕的,这个厂家肯定有估计到的,一般都比较宽松

网友C:
我用12V锂电接过翼龙的电调和电机,飞过好几多次了都没事,现在还在用

楼主:
那么这个点调可以及时的切断电力供应吗,我是指快没电的时候,怕损坏电池,你的锂电池寿命怎样,有没有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