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做好的电池组..7.2v 650ma..

楼主(2003-06-24):
:em15:  :em15:

  :em12:  :em12:
   :em24:  :em05:

楼主:

刚做好了..超薄..嘿嘿..

楼主:

忘了标了..超薄的那个是54克正..容量只有550..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..

网友:

不好用不好用肯定不好用

网友:

好用好用肯定好用   飞了爽

楼主:

 哇考..威海人都一个脑袋阿..
麻烦您两位换个好不?

网友:

我的锂聚合物电池7。2V800MA才重35克哦!!只是正极没法用电烙铁焊接,只好和导线绞在一起用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/06/24 11:42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锂聚合物电池7。2V800MA才重35克哦!!只是正极没法用电烙铁焊接,只好和导线绞在一起用。
找一找特殊助焊剂也许有用,有的助焊剂扬言铝和不锈钢都能焊。

网友:

我也听说过,要找找看。

楼主:

聚合物的没找到..离子的凑负用...那个650的能坚持30分钟..嘿嘿.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/06/24 11:42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锂聚合物电池7。2V800MA才重35克哦!!只是正极没法用电烙铁焊接,只好和导线绞在一起用。
直接拿到组电池的地方用点焊焊接!

网友(2003-07-30):

where  can  buy  the li-po  battery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3/07/30 10:28pm 编辑]

    我做的那个动力组是从手机的废旧电池堆里挑出来的

网友(2005-12-03):
手机电池也行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聚合物的没找到..离子的凑负用...那个650的能坚持30分钟..嘿嘿..

您飞什么飞机啊

网友:
怎么看向手机锂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忘了标了..超薄的那个是54克正..容量只有550..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..

好用啊,我用的三星的两个相串,普及铃铛+9050有大概180G的拉力.打算在加一节!
只是放电性能不太好!油门推三分之一不能再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聚合物的没找到..离子的凑负用...那个650的能坚持30分钟..嘿嘿..

合着您放电的电流才300多mA?飞什么飞机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