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哩电与手机电2个不同吗?

楼主(2004-06-25):
买标准的哩电太不好买
买2个手机电池组合和标准的比起来有影响吗
充电器用什么样的????

网友:

没有什么标准和非标准之说
只有合适不合适之说
在持续放电电流够大的情况下,重量最轻的就是最合适的
手机电池俺没试过,不过俺听说电流太小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/06/25 02:29pm 发表的内容:
买标准的哩电太不好买
买2个手机电池组合和标准的比起来有影响吗
充电器用什么样的????
手机电池放电小2~~3C,大放电的话发热严重,电池会产生气体股起来。所以不能用,有危险。

网友:

手机电池我试过,大电流放电,比如带370电机,电压下降非常快。
曾用四块3.6V手机电池芯,两串两并组了一块7.2V电池组,接370动力组放电电流大约6A,充足电的情况下,只要10几秒电压就降到5V以下电调保护,停几秒电压会恢复,又可以放电10几秒,曾想过再并几块让每块电池的放电降到2-3C之间,后来发现重量实在是……呵呵。

网友:

呵。我用过一块在130电机上。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6/25 02:59pm 发表的内容:
手机电池放电小2~~3C,大放电的话发热严重,电池会产生气体股起来。所以不能用,有危险。
谢谢你提醒我

网友:

手机电池用在ips或者130 180电机上还是不错的 。计算下电流。别超过3c一般没事儿。充电要用专用的充电器。。

网友:

手机电流很小的

网友:

多贵呀,

网友:

呵呵,买新的当然贵了,手机店一般都有成堆的废旧电池,2块一节,随便挑。大多数电芯都是好的。

楼主:

真的吗
太好拉
不知道我们那有这样的好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