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个“T1电子调速器”有疑问

楼主(2004-06-26):
上面写着7.2-12V 20A
我用380电机加自制减速器1:2.5
电池用7.2 2600MA聚合物
大概在3/2油门能吊住飞机
但发现调速器温度很高,担心烧毁
用过的朋友告知是否正常~~~免得我提心吊胆
成都航佳的

网友:

偶没用过。。看情形象是大电流了。加个散热片吧。
一般电调最好有容量储备。就是20A的电调用在10A左右的动力组上。。比较稳妥

网友:

一般电调在工作时手摸有温温的感觉会比较好,如果很烫就要小心了.

楼主:

但上面标的就是20A啊~~380电机7。2V应该没20A电流啊~~

网友:

请问该电调低速下电机的抖动情况如何?

楼主:

个人感觉还不错.挺好用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rlf2004/06/26 00:03am 发表的内容:
请问该电调低速下电机的抖动情况如何?
开关频率低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rlf2004/06/26 00:03am 发表的内容:
请问该电调低速下电机的抖动情况如何?
几乎感觉不到抖动!PWM频率1.6kH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