懂电调的看过来,

楼主(2004-06-26):
我的双向电调装在船上跑了一段时间,就没反应了,但舵机还可动,电机时转时不转,转的时候不受控制,一直在高速,没低速和反转。指示灯有时也不亮。电调是飞扬那买的杂牌的电调

网友:

电调坏了,要买新的了,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rcboy2004/06/25 09:57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双向电调装在船上跑了一段时间,就没反应了,但舵机还可动,电机时转时不转,转的时候不受控制,一直在高速,没低速和反转。指示灯有时也不亮。电调是飞扬那买的杂牌的电调
买了多少米?这么容易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