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用手机锂离子电池中的保护电路板自己做了一个锂电充电器,开心啊,特发贴留念!

楼主(2004-06-26):
保护电路板是在 CTJ 那买的 15块的手机锂离子电池中拆的。
观察中意外的发现该电路板接电池端有三根线,除正负级各一根外两个电池连接处也有一根线,不知是不是用来分压充电的呢?要是的话就爽大了,哈哈
完成品与商城的 A.K.E 1720S锂电池充电器非常像,也是集成了3颗帖片封装的IC芯片,制造工艺还不错。
试着贴两张它的靓照(手机拍的,不太清晰,多多见谅!):
全景照

近照

网友:

讲的具体一点了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
电流太小,充电用还行。

网友:

對,用保護電路做應該可以充電,不過好像功能不行.只能限壓,限鎏

楼主:

当然,我做的就是 充电器啊。
只要能满足充锂聚合物电池组的基本要求,不损坏电池我就很满足了,呵呵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/06/26 05:09p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mrlf2004/06/26 00:45am 发表的内容:
保护电路板是在 CTJ 那买的 15块的手机锂离子电池中拆的。
观察中意外的发现该电路板接电池端有三根线,除正负级各一根外两个电池连接处也有一根线,不知是不是用来分压充电的呢?要是的话就爽大了,哈哈
完成 ...
可能是,我也有7.2V线路版电池的,好象是分压,分别给两个电池充电.不过不敢肯定哦

网友:

没错就是分压用的!不过保护板只能起分压保护作用,充电作用还是需要别的充电器来完成!
15元的老充电器加上保护板充电,让你的锂电用的时间更长!!哈哈!
最好还是买高级点的锂电充电器!^_^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djmodel2004/06/26 06:34pm 发表的内容:
没错就是分压用的!不过保护板只能起分压保护作用,充电作用还是需要别的充电器来完成!
15元的老充电器加上保护板充电,让你的锂电用的时间更长!!哈哈!
最好还是买高级点的锂电充电器!^_^
当然,我准备把它串在翼龙原配充电器上来充锂电。
明天等模型猫同学来了用他的万用表量量看。
你说的高级点的充电器是指什么级别的啊?是不是很贵的那种?
匿名

今天用手机锂离子电池中的保护电路板自己做了一个锂电充电器,开心啊,特发贴留念!

好象只能充到8.2v

楼主:

唉。。。

网友:

8.2v充不饱啊,手机的充电器都是这样的,不好用

楼主:

哟,你好像一段时间没来了,现在居然混成版主了,呵呵,恭喜恭喜。。。
为什么手机充电板只能到 8.2v,是不是因为以前手机都是锂离子电池,而锂离子电池电压较低?

网友:

可以充到8。4V的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rlf2004/07/03 11:38am 发表的内容:
哟,你好像一段时间没来了,现在居然混成版主了,呵呵,恭喜恭喜。。。
为什么手机充电板只能到 8.2v,是不是因为以前手机都是锂离子电池,而锂离子电池电压较低?
最近太忙了,考试,设计,繁的很
我听说ctj那有个充电器可以到8。4v
有的可以到8。8v,象超越送的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