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和火鸟403的比较-昨天同时飞这两架机机的感受

楼主(2004-06-29):
翼龙和火鸟403的比较-昨天同时飞这两架机机的感受
6月27日早晨和江先生、XX先生带着翼龙、火鸟403、珠海绿色航模的蓝鸟(翼展2.5米),去海滨带空场地试飞,试飞翼龙和火鸟403以后,比较这两种飞机如下
1:火鸟403要飞行更轻盈一些,翼龙显得有些笨重(403重量是300多克,翼龙400多克);
2:新飞机第一次试飞前,火鸟的故障率比翼龙低(我们的翼龙安装好后发现舵脚断裂,以前在网上也看到翼龙新飞机刚安装好就发现毛病,火鸟403在深圳两个公司团购50多架,第一次安装好没有一架有问题的);
3:左右转向、爬升、俯冲的灵敏程度两个飞机差不多;
4:飞行的稳定程度,火鸟403好;我和另外一个模友飞翼龙,感觉它总在左右晃动,可能是这个飞机有小毛病还待修理;
5:翼龙更耐撞。飞机后来没电了,降落的有点急促,翅膀碰地,检查了一下,毫发未损(为了慎重期间,我们还是把翅膀周围用透明胶粘了一遍,头部也是如此);
6:翼龙的电子器件可以重复使用(舵机、接收机、电调、发射机可以装在其他飞机上),403是集成在一起的,不能重复使用。

网友:

基本同意楼上观点。
翼龙的速度较慢,所以需要场地较小。403需要场地较大。
403的推重比较大,爬升较快。
403大翼的翼尖上反角设计,稳定性很好。

网友:

我卖翼龙所以说翼龙好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zh2004/06/28 03:15pm 发表的内容:
火鸟403要飞行更轻盈一些,翼龙显得有些笨重(403重量是300多克,翼龙400多克);
400多克的翼龙。打死我也不信,您是说不带电池么?

网友:

还有一点:抗风性能翼龙要比403好一些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zh2004/06/28 03:15p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和火鸟403的比较-昨天同时飞这两架机机的感受
6月27日早晨和江先生、XX先生带着翼龙、火鸟403、珠海绿色航模的蓝鸟(翼展2.5米),去海滨带空场地试飞,试飞翼龙和火鸟403以后,比较这两种飞机如下
1:火鸟4 ...
个人感觉翼龙的优点还有:
1,速度比火鸟慢,初学的更容易有时间做出操作反映。
2,翼龙的超低空飞行性能确实比火鸟好,稳定,且易于实现
3,翼龙在飞行者有一定基础后,更容易进行简单特技的实践,如筋斗,倒飞等。火鸟的V型尾翼较适合于滑翔机。
个人总体认为翼龙属于能做点小特技的休闲慢速机,火鸟属于动力滑翔机,属于不同机种,各有特点

网友:

怎么不早发啊

网友:

现在落到玉米地里什么飞机都率不坏!

网友:

不错!这位仁兄的观察能力超强,说得也头头是道,顶下~!!!!!!!!!!!!

网友:

翼龙全重630克,耐摔,抗风性能好,不容易飞丢,操作较规范。

网友:

我一直在飞403,感觉非常好!

楼主:

403的尾翼要使两个活动的V尾保持在水平比较麻烦,因为我的尾翼断过,换了新的,在把舵线通过旋钮联接上尾翼的时候,怎样都不好。只好学火鸟400,用细胶管把舵线套在尾翼上,这样要简单多了,就是不知细胶管在哪里能买到?

网友:

初学的话我觉得翼龙可能要好些

网友:

我喜欢火鸟的外形,轻巧。

网友:

翼龙嘛!一个字耐摔!我的摔了不下50次了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7/09 00:19a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嘛!一个字耐摔!我的摔了不下50次了!
耐+摔=俩字儿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/07/09 08:34am 编辑]

是一个词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
我个人认为火鸟400操作太简单了,抗风性较差.

网友:

我飞过翼龙,火鸟400,翼龙的主翼太差了,就是块泡末,火鸟400的机翼好多了,还有根碳纤杆加强。要说手法都不标准,他们都不是标准两杆遥控器,所以要练技术还是买油动练习机。

网友:

同意楼上朋友的说法~从外型美观和操纵简单以及爬升力量上讲我觉得应该选择火鸟400,但400没有单独的升降舵,着落时不太好掌握。还有就是初学者如果玩火鸟以后再升级玩3通道以上的飞机恐怕很难适应,我深有体验。不过火鸟400在两通道的飞机里设计算是很出色的了。

网友:

对 啊

网友(2005-05-15):
火鸟要学习翼龙,接收机就是接收机,舵机就是舵机,要通用,符合标准。火鸟的接收电路板在机身中固定太薄弱了,要加强呀。火鸟的机身+翼龙的接收机,意见如何?

网友:
成品化的电动飞机,就没有更好一些的了吗?

网友:
初学者应该选哪款飞机呢

网友:
硬件学堂  在 2005-5-18 02:54 PM 发表:

成品化的电动飞机,就没有更好一些的了吗?

有,梦幻2005,身同火鸟,翼型设计更佳,平尾加垂尾常规设计,独立设备。天马模型那有,机身套件190,全套500多。

网友:
wzh  在 2004-6-29 12:15 AM 发表:

翼龙和火鸟403的比较-昨天同时飞这两架机机的感受
6月27日早晨和江先生、XX先生带着翼龙、火鸟403、珠海绿色航模的蓝鸟(翼展2.5米),去海滨带空场地试飞,试飞翼龙和火鸟403以后,比较这两种飞机如下
1:火鸟40 ...

难得您还说出这么多火鸟的优点来。

我没仔细研究过火鸟。粗一看火鸟就是一个玩具,用V型尾翼不就是为了操纵傻瓜化和节约成本吗?

我过去说过翼龙的设计已经比较合理了:上单翼加上反角超级稳定;小展弦比是为了慢速飞行和结构强度;机体较大较重易于抗风;螺旋桨后置安全、不容易损坏、还可增大舵面的效能;飞机的结构是模块化的,水平、垂直尾翼、机翼、桨、起落架都可以无需工具进行拆换。

就飞行性能上来讲,我实在想不出15塞斯纳油机会比4通翼龙好在哪里。和翼龙相比,这塞斯纳的推重比会好很多吗?至于外观,当然是塞斯纳漂亮。翼龙和火鸟的外观则都是半斤对八两,纯属各人喜好,没什么可讨论的。(我认为火鸟机身那么大一坨,搞得跟直升机似的,更难看;翼龙倒是有几分像给农民兄弟设计的蜜蜂x号)

翼龙当然有不如人意的地方(不过,真能让我满意的东西我一般都买不起)

1.动力差(现在无刷也不太贵了,为什么不能出无刷版翼龙呢?)
2.绑机翼的塑料棒容易断(我换成竹筷子之后还没断过)
3.机舱里的电线就不能卡好?(我总怕乱走的电线妨碍舵机转动)
4.尾轮的轮架断了好几个了,让人纳闷(我觉得滑橇更好,这样既结实又能更好地保护水平尾翼)
5.拉杆的接头不结实,还没法儿配
6.既然飞机已模块化了,为什么得到零件还是那么难?(例如,水平尾翼非要和垂直尾翼捆绑在一起卖)

... ...

不说了,说起这些愚蠢的事儿, 我就生气。

网友:
翼龙舵太抖

网友:
火鸟比翼龙好飞

网友:
nwszx  在 2005-5-15 12:14 AM 发表:

火鸟要学习翼龙,接收机就是接收机,舵机就是舵机,要通用,符合标准。火鸟的接收电路板在机身中固定太薄弱了,要加强呀。火鸟的机身+翼龙的接收机,意见如何?

那去买梦幻2005啊,机身一样,机翼一样,布局一样,还是T尾的,还可以自买机身

网友: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嘛...但要是一直玩的话...翼龙的发展空间大...

网友:
feda  在 2005-5-19 10:05 AM 发表:

难得您还说出这么多火鸟的优点来。

我没仔细研究过火鸟。粗一看火鸟就是一个玩具,用V型尾翼不就是为了操纵傻瓜化和节约成本吗?

我过去说过翼龙的设计已经比较合理了:上单翼加上反角超级稳定;小展弦比是 ...

可能连火鸟403是几通道都搞不清楚的人?!
403的V尾是混控的,同样要两个舵机,还得加上混控器,成本高了,好处是尾翼缩小阻力小了,舵面混用,高效而阻力小,操纵与T尾飞机是一样的操纵,居然说成是“为了操纵傻瓜化和节约成本”
也不想想现在国际上新推出的军用小型无人机有几成是这种布局,不懂没关系但请别乱骂

[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-5-24 at 20:34 ]

网友:
feda  在 2005-5-19 10:05 AM 发表:

我过去说过翼龙的设计已经比较合理了:上单翼加上反角超级稳定;小展弦比是为了慢速飞行和结构强度;机体较大较重易于抗风;螺旋桨后置安全、不容易损坏、还可增大舵面的效能;飞机的结构是模块化的,水平、垂直尾翼、机翼、桨、起落架都可以无需工具进行拆换。

上述夸翼龙的又有几条是火鸟403没有的?!

网友:
feda  在 2005-5-19 10:05 AM 发表:

1.动力差(现在无刷也不太贵了,为什么不能出无刷版翼龙呢?)
2.绑机翼的塑料棒容易断(我换成竹筷子之后还没断过)
3.机舱里的电线就不能卡好?(我总怕乱走的电线妨碍舵机转动)
4.尾轮的轮架断了好几个了,让人纳闷(我觉得滑橇更好,这样既结实又能更好地保护水平尾翼)
5.拉杆的接头不结实,还没法儿配
6.既然飞机已模块化了,为什么得到零件还是那么难?(例如,水平尾翼非要和垂直尾翼捆绑在一起卖)

这里骂翼龙的,火鸟403有犯了吗?

网友:
paul  在 2004-6-30 03:15 AM 发表:

翼龙全重630克,耐摔,抗风性能好,不容易飞丢,操作较规范。

你飞过火鸟403吗?你看过403飞吗?
告诉你:403的抗风比翼龙好!!!

网友:
wzh  在 2004-6-30 08:56 PM 发表:

403的尾翼要使两个活动的V尾保持在水平比较麻烦,因为我的尾翼断过,换了新的,在把舵线通过旋钮联接上尾翼的时候,怎样都不好。只好学火鸟400,用细胶管把舵线套在尾翼上,这样要简单多了,就是不知细胶管在哪里 ...

调节轮与舵角间有个黑胶圈放了吗?放了就是背面的小螺丝的松紧程度不合适!软舵线不会冲击舵机但会热涨冷缩需要时常调节才能高质量地飞行,如果嫌装这么一次就麻烦。唉……

网友:
nwszx  在 2005-5-15 12:14 AM 发表:

火鸟的接收电路板在机身中固定太薄弱了,要加强呀。火鸟的机身+翼龙的接收机,意见如何?

接收板的固定曾让我吃尽苦头,每次粗爆落地都被电池扯松扯脱,后来把电池和接收板间的泡沫的固定塑料钉换成塑棒,电源线绕过塑棒并固定住,此后电路板就再没松动过,这建议对厂家提过,杳无音讯

网友:
stccs111  在 2005-5-24 08:44 PM 发表:

你飞过吗?你看过403飞吗?
告诉你:403的抗风比翼龙好!!!

对.....没错..

网友:
翼龙缺点..贵..还有重...好处...可以换的比较多....
火鸟403缺点...改造空间比较小...4vf就不好用..但优点是轻..因为一体化...滑翔性能很好..
就像前面的网友说得..可比性不大的..
翼龙基本是飞动作...应该没有那个瓜的那他当滑翔机...
火鸟403做的动作少..但滑翔性能好,,飞起来优美...
这里就好想那p3a..和动力滑翔机比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唐山模迷  在 2004-7-9 09:50 PM 发表:

我个人认为火鸟400操作太简单了,抗风性较差.

400和403是两回事!!!

网友:
我挑我的  在 2005-5-24 09:15 PM 发表:

翼龙缺点..贵..还有重...好处...可以换的比较多....
火鸟403缺点...改造空间比较小...4vf就不好用..但优点是轻..因为一体化...滑翔性能很好..
就像前面的网友说得..可比性不大的..
翼龙基本是飞动作...应该没有 ...

翼龙改4VF是因为设备不可靠,403要改4VF当然不是不可能,只是要加混控,但坛里没什么人说过403会跳舵或失控啊,甚至少说动力不足的,换来干嘛??

有什么动作是翼龙做得到而403做不到的,很奇怪的评价!!

网友:
成都小财神  在 2004-6-29 06:00 PM 发表:

还有一点:抗风性能翼龙要比403好一些

你对比过????????

网友:
efly  在 2004-6-29 06:30 PM 发表:

个人感觉翼龙的优点还有:
1,速度比火鸟慢,初学的更容易有时间做出操作反映。
2,翼龙的超低空飞行性能确实比火鸟好,稳定,且易于实现
3,翼龙在飞行者有一定基础后,更容易进行简单特技的实践,如筋斗,倒飞等 ...

翼龙倒飞倒得怎么样我不清楚,但没改装过的403没听说能倒成的。

网友:
stccs111  在 2005-5-24 09:30 PM 发表:

翼龙改4VF是因为设备不可靠,403要改4VF当然不是不可能,只是要加混控,但坛里没什么人说过403会跳舵或失控啊,甚至少说动力不足的,换来干嘛??

有什么动作是翼龙做得到而403做不到的,很奇怪的评价!!

倒飞翼龙还是比较好看的..而且可以半滚进入.舒服啊...403.半滚比较麻烦了..还危险啊..
403换4vf难道不换接收机???

网友:
stccs111  在 2005-5-24 09:32 PM 发表:

你对比过????????

403相对速度快...所以抗风好..

网友:
stccs111  在 2005-5-24 08:33 PM 发表:

可能连火鸟403是几通道都搞不清楚的人?!
403的V尾是混控的,... ... 好处是尾翼缩小阻力小了,舵面混用,高效而阻力小,操纵与T尾飞机是一样的操纵,居然说成是“为了 ... 不懂没关系但请别乱骂

有您这样老师在,我们不懂是没关系啊。

要不您去给设计波音xxx, 空客yyy, 歼5一直到歼zz的设计师去讲讲V尾如何地贵但性能卓越好吗?

[ Last edited by feda on 2005-5-24 at 23:23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