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动力电池的问题

楼主(2004-06-29):
正在寻找用于翼龙的锂电,还没找到,翼龙原来的动力NiH电池就出问题了。情况是这样的,买翼龙时多买了一组动力电池,就是这组多买的电池,没字好象不是原装的,冲好电后飞行,开始几分钟动力根本不行,翼龙无法爬升,过了一会就恢复动力了,可以爬升。分析原因是其中一个电池不行了,没冲进电。使用时开始其他电池给坏的电池充电,然后电压恢复才能满足飞行动力需求。因为我用过火鸟电池组,少一个电池,照样可以飞行。不知广大模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,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
天水哪理有

网友(2004-09-18):

我的电池就是这样,怎么解决的啊
也是备用电池,还是原装的才行啊
怎么办啊,等于没买

网友:

把坏的一节拆了。最好换锂电,现在价格也不贵,放电也合适。
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
可是我的才坏一节
想修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天马模型2004/09/18 08:08am 发表的内容:
天马模型有KAN1050MAH、8.4V电池组,155克,硅胶导线,可20C放电。
没有网站叫人怎么买啊!
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
天马模型,你的1000mah 9。6V, 1800mah 8.4V的电池报价 ??
请发这里 wzh@huawei.com
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我整了18650,还没用

网友:
买锂电是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里电是18650不?
还是里聚合物电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