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飞过华迈的pop angle(小天使),感觉怎么样?能否给讲一讲 (无内容)

楼主(2004-06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
贵!

网友:

小天使的180电机太不耐用,我飞了不到20个起落就报费了~原配的电池容量太小~飞不到10分钟就没电了~总之不爽~~

楼主:

多谢各位

楼主:

如果配上1600mah的锂电,电池问题是否可以解决?会否太重?

网友:

那个机机没有你的蓝鸟飞的爽,而且偏贵。

网友:

7。2V1600的锂电有70克左右太重了,本身180电机的动力就不足在加上这么重的电池
推重比会很小的,恐怕很难飞起来。不过换个7。2V800左右的锂电应该不错。

楼主:

WZH,你的ome2000修好了没有,我们周末再飞,我又搞了一个电池组,你带上飞机和外场充电器,我们能飞个半天。
我买小天使,就图个场地好找,蓝鸟必须大场地才行。而且小天使用电才3A,电池非常好找,另外滑翔性能好,重点只要能飞上去就行不需要做动作,后面就滑翔了。拿来后舵机给他换了可以减轻9克,也考虑tiana999 的意见,赛格有锂电卖,搞个800mah的锂电试试,不过将近4C放电,不太好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