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翼龙的帮下忙!

楼主(2004-06-29):
主翼的连接该如何加固?用胶带加固尾翼时,舵面和尾翼的连接处该如何做,才能留出足够的舵面运动行程?买来以有2颗螺丝在机身和尾杆连接处加固了,还要再做别的加固吗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6/28 08:45pm 发表的内容:
主翼的连接该如何加固?用胶带加固尾翼时,舵面和尾翼的连接处该如何做,才能留出足够的舵面运动行程?买来以有2颗螺丝在机身和尾杆连接处加固了,还要再做别的加固吗?
主翼对插木片处贴电工绝缘胶带,然后两片主翼接缝处缠透明胶带,主翼边缘贴透明胶带。尾翼边缘也可贴透明胶带,感觉用处不大。机身和尾杆连接处有2棵螺丝能起到很好的加固作用,可在缝隙里滴点502就更结实了。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吧,有很详细的加固方法。

楼主:

问下,翼龙电机上连接着的黑色管子是啥管子,起啥作用?
img]http://photo.5imx.com/up/0406/2004629237440.jpg

楼主:


网友:

看起来像是加强后缘翼台也就是电机架和机沈之间的连杆。看看我自己的翼龙和两个朋友的翼龙。好像翼龙的塑料机身的厚度不是很规范呀。有些时机头偏软,有些实机腹。
不过一般来说时不需要在机身和电机架之间架连杆的。

网友:

新机没必要这样加固,摔几次机身变形在说。
新机加固机翼,沾牢机身和尾舵连接的地方,调整好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
翼龙本身动力就不足,这样加固还能飞起来吗?重要的是提高水平,找块草地练练

网友:

你不是吧,新给你的机子就成着样了。

楼主:

哥几个看错了,那是我找的老图,为的是要让大家看看,那连接在电机两级间的那个黑色的管子啥管,还有它起到啥作用?再看下吧各位!谢了!

网友:

机机上安碳管是为了加固。
才买回来不用这样做,摔几次在加固也不迟,呵呵~~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6/29 07:14pm 发表的内容:
机机上安碳管是为了加固。
才买回来不用这样做,摔几次在加固也不迟,呵呵~~!
是电机里面的那个象二级管样的小电子管!!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paul在 2004/06/29 11:41pm 编辑]

是二极管,还有2个电容,电感负荷需要这些元件来整流。
大概这意思吧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6/29 11:18pm 发表的内容:
是电机里面的那个象二级管样的小电子管!!
那是消火花电容。减小电刷火花对接收机的干扰。火花的电磁频谱很宽,不消除的话你的接收机是逃不掉的。

网友:

那个东西是二及管,也许是1N4007,应为电机属于电感类器件,所以需要抑制他的反峰压的,就怕快速加油断油时的反峰压击穿厂效应管的,加上比较好一些!但我觉的并联一个容量大些的电解电容更保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