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楼主(2004-06-29):
大家都觉得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日本SuperSPEED 400 Modified 380级马达电机好不好,会不会大大延长动力组的寿命??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SuperSPEED 400 Modified 380级马达,感觉比普通380重一些、扭力大一些、转速高一些、耗电一些,实际效果不是很好。我在云舞者和挑战者上测试过。
也许它需要更高的电压吧。反正在7.2v1800mah超越理电下带7*4的桨不理想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估计得要9-12V电压才可更好的发挥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370好象都这样,电低了没力,高了命不长。
要是用12V的的话,一个电机我用了5分钟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370电机用在轻3D飞机上飞,很不错。但过载使用很快完蛋,电器设备都这样,超出额定工况运行,都是要缩短寿命的。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380级的马达推重比不如370的理想.自重比370大很大多,拉力却大不了多少,但换来的是高效率和长寿命.如果玩3D的话370是比较理想的.但要求不高的话,用380电机就可以,一只380电机的寿命是370电机好几倍以上.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我用SP400加1:2.5减速组配1080浆很好飞~~
但吊机就实在勉强了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换无刷

楼主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无刷当然好,可价钱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3D机的动力组寿命太短,不知道用商城里的SuperSPEED马达电机好不好??

用360电机怎么样?效率好像比370高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