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需要多大的场地?

楼主(2004-06-30):
各位玩翼龙的兄弟,大家的场地怎样?最小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飞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/06/29 10:49pm 发表的内容:
各位玩翼龙的兄弟,大家的场地怎样?最小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飞?
足球场以上才够用,当然老手不用那么大。

楼主:

哇塞!听说翼龙飞得慢,想弄架试试,以前只玩过电直,没想却受制于场地。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我的最爱在 2004/07/01 09:58am 编辑]

翼龙属于慢速机,所需要的范围和场地不是很大,学校球场之类的场地即可.它最大的性能就是低空飞行,这样的场地就更小了.看着它在你周围低空环绕,何等兴奋!!!

网友:

学习

网友:

这个不错!

网友:

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最好找好找个大点的地方.

网友:

据说高手可以在篮球场里飞

网友:

还是足球场合适

网友:

我在2个篮球场飞过,四周全是建筑物,还在300m跑道的小足球厂飞过,要求不高,不过新手还是尽可能选空旷的地方,压力小点!

网友:

  对新手来说场地越大越好,最好是在草地上,这样即使飞机坠落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,
我曾经差点把翼龙掉在国道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