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空中飞行时间超过15小时的翼龙坏了

楼主(2004-06-30):
.
.   我的在空中飞行时间超过15小时的翼龙坏了,故障是这样的,昨天早晨带了六块镍氢电池去飞翼龙,在飞第一块电池时,油门有时大时小的现象,但还是把电池飞得差不多了才下来(7分多钟时间,还做了两个大回环),到飞第二个电池时,油门时大时小现象明显,当飞到3分多钟想把翼龙降落下来时,翼龙已经不听使唤,慢慢下落了。换上第三个电池,一开遥控器,马达就慢速的乱转,升降舵也乱动。我当时以为是遥控器的电池没电了,就没再飞下去了。
.   昨天傍晚带了已经冲好电的电池和新的遥控电池再去飞翼龙,接上电源,情况还是同早晨的一样,只好将翼龙带回家(平时翼龙都放车里,只将电池带回家冲电)。通过检查,发觉电调里的一个三端稳压7805坏了,换上一个好的7805后,油门控制正常,升降舵控制正常,但方向舵没有反应。再将方向舵拆开来检查,证实是坏了,鸣鸣呼......

网友:

应该说是电调坏了~~~还好自己能修~~~要不可麻烦了

网友:

好厉害!!楼住的坦克平均无故障率是900分钟,约100个起落!

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!

网友:

玩会就只它休息一会。

网友:

380电机就是长寿.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/06/30 09:38am 发表的内容:
应该说是电调坏了~~~还好自己能修~~~要不可麻烦了
.   方向舵也坏了,现在还没买到。我的翼龙已经停飞几天了,要等有时间到深圳买了舵机才能再飞了.....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/06/30 09:38am 发表的内容:
应该说是电调坏了~~~还好自己能修~~~要不可麻烦了
我的今发现问题,天才倒是给我换,可我伤心啊。啥都不懂,也不会修,真麻烦!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/07/01 01:26pm 发表的内容:
380电机就是长寿.
.   我每次在空中飞行时间总共超过30分钟(飞6块电池)。但在每次飞之前,一定是在380马达的前后轴承都加上一小滴机油的

网友:

我的飞了超过20小时(空中飞行时间),尾翼坏了,自己用KT板做,效果很好。下步目标自己做一架,用翼龙的设备,但还没找到图纸,谁有,贡献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