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鸟,问一下双翼机飞起来有什么特点?这种机和云舞者比较起来如何?

楼主(2004-07-01):
"比奇-UC43" 电动油动二用全轻木象真双翼机,机身仅重310g,电动的飞行重量约460g,油动可用07-15级发动机,配15发动机时,飞行重量610g。已经上市有货。有三种颜色:红色、紫罗兰色和透明的。含机身、连杆钢丝、起落架、舵角、加强型380马达、螺旋桨和马达支架,290元。另需6.5g飞扬小舵机3个,65元/个,飞扬20A电子调速器65元/个,遥控器可用4通道标准遥控4VF或者4YF发射机和接收机,接收机也可以用超小型飞高9g接收机135元/个 。

重量、价钱好像都和云舞者差不多。

楼主:

按照我飞模拟器的感觉,双翼机应该升力大一些,没那么容易失速;但阻力也大一些,飞起来没有单翼机灵活,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。

网友:

5认为在低速下不易失速,载重大,抗风差

网友:

抗风性不应该差。
操作要比单翼的难一些。
别的基本同意。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滋滋2004/07/03 03:59pm 发表的内容:
抗风性不应该差。
操作要比单翼的难一些。
别的基本同意。
难在哪里呢?请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