呵呵,这个夏天不寂寞~无刷L-39之路(设备篇)

楼主(2004-07-01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rabbit78在 2004/06/30 07:31pm 编辑]

呵呵,ELE的EDF6400,爽死啦,L-39就靠他啦~~哇卡卡,终于走上无刷之路啦~
不过有个郁闷的问题,电调的电池接入线太短了~要自己加长~

网友:

好啊,无刷旱稻

网友:

多少米。

网友:

支持

网友:

祝你成功!!
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和问题给我留言!

网友:

大哥快上啊,BLUEARROW的舵机是不是劲太小了啊。

网友:

完成后请传相片,好让大家分享分享!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rabbit78在 2004/07/01 02:17am 编辑]

呵呵,谢谢大家的支持,刚才简单的测试了一下,手拿函道,距离台称10CM,油门全开,动力澎湃啊,那声音,啧啧~以后我再也不玩螺旋桨飞机啦,专玩JET,呵呵,真是太爽了那声音,呵呵,不好意思,跑题了~公布简单测试结果,手拿函道,未加整流环和排气管,距离台秤10CM,油门全开,推力220克!呵呵,客观,运行5分钟,电池烫手,电调发烫,电机发烫,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无刷和模型专用锂电池,所以不知道这结果是否正常,望高人指点,哦对了,电池是ELEMODEL提供的专用电池7.2V1400MAH,未冲满,不过不管怎么样测试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,因为如果使用有刷的EDF-64,拼老命也达不到220克!而JET只需要50%的推重比,呵呵,信心大增呀~,最后说说青鸟的4克舵机,表现也相当的好,有朋友说这舵机是不是出力太小了?呵呵,其实是其他舵机出力太大啦,小飞机,装个大力矩的舵机也没什么用吧?舵机速度也不错.
    以上只是简单测试结果,等两周后飞机上了天,再做详细汇报~谢谢大家,打了那么多字,如果朋友们看完后觉得眼睛疼,请留下联系地址,小弟寄出眼药水一瓶,呵呵玩笑~

网友:


网友:

弓 虽。玩jet太好拉,做个su-27啊

网友:

感觉动力太小了

楼主:

相比减速组,这点动力当然是小得可怜啦,但是函道就是这样咯,不过试比一下GWS的有刷函道的数据,这220克确实令人鼓舞呀~而JET的特性并不需要很大的动力,50%已经很好飞了~

网友:

好东西,不便宜吧

网友:

这玩艺有速度,绝对剌激.

网友:

楼主快快做啊
我们好看看
我也正在做SABB-37哈哈,只是有一些细节问题还在仔细研究
我也准备用ELE的无刷46涵道,哈哈

网友:

可是我还是喜欢A340,嘿嘿,楼主什么时候做个A340出来玩玩

楼主:

即日开工~~,两周完成,等着吧~第一次做,经验不足~要慢慢摸索~诶~~路漫漫兮~~~

网友:

爽,强烈期待楼主的L39出世啊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hifiafrica2004/06/30 10:51pm 发表的内容:
大哥快上啊,BLUEARROW的舵机是不是劲太小了啊。
并不小,这个是真实的数据。不象一些舵机随便打个数据!
GWS的6克舵机也是这个扭力的。没问题的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/07/01 12:15pm 发表的内容:
相比减速组,这点动力当然是小得可怜啦,但是函道就是这样咯,不过试比一下GWS的有刷函道的数据,这220克确实令人鼓舞呀~而JET的特性并不需要很大的动力,50%已经很好飞了~
如果想要更高的动力可以上12V的电池。我之所以没有配高KV值电机的就为了使用3节锂电准备的。
一般情况下二节的推力就足够了。这时的电流也比较小,适合长时间飞行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