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入室“打劫”

楼主(2004-07-02):
今天早上是我第4次飞翼龙,基本上已经掌握,但飞了3-4分钟后,一个不小心冲向了一座农舍!  赶紧关掉油门跑去。只见一农民大伯皱眉站在那里,骂我:“那么大地方,你非要飞到这里来!”环顾四周,不见机机踪影,在狗的狂吠声中他把我带到门前,他一开门我就看到机机稳稳得站在里面,原来是从窗户进去的。  我忙给他赔不是,他说:“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,撞了人怎么办?”我一边道歉一边抱着飞机出去了。
静下心来,决定再飞一次,一定要拿下翼龙!  没想到一出手就觉得推力不够,硬向前顶着,只见翼龙停在半空(终于学会“迎风仰停”了),突然头一歪就冲下来,我拉杆到底,觉得拉不起来,赶快关动力,拉杆迫降成功。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庄庆赓在 2004/07/01 10:02pm 编辑]

飞了几次,有一点体会
1。翼龙头重,有条件最好用锂电
2。翼龙上反角大,一打舵就倾斜,还掉高度,必须拉杆,有副翼的感觉
3。对于信号不好的设备,可在发射机上接软天线,用2-3米的细导线接在天线顶端即可,信号即可改善
4。初学者打舵要轻柔,有条件练g2,没条件有空抱个遥控器练手感
5。飞行要沉着冷静,注意安全

网友:

使用垂直尾翼转弯的飞机是这样的,转弯的时候飞机屁股一撅一撅的,还要降高度,如果是用副翼转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
我也想弄部翼龙试试,说副翼,不知道带副翼的翼龙2出来了没有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/07/01 05:26pm 发表的内容:
使用垂直尾翼转弯的飞机是这样的,转弯的时候飞机屁股一撅一撅的,还要降高度,如果是用副翼转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
上星期试了加副翼的翼龙,转弯的时候也是掉好厉害的高度,要时常拉杆才可以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/07/01 09:17pm 编辑]

都已经是飞翼龙的老手了,怎么没见有人重新调整翼龙重心的?你们把翼龙重心调整到40%来飞,保证飞起来更轻盈。真是没劲

网友:

楼上的小猫不是去成都了么,还再这里乱教涅,不得涅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微笑的猪头2004/07/01 09:17pm 发表的内容:
楼上的小猫不是去成都了么,还再这里乱教涅,不得涅
你没去试过莫乱讲。下次你把你的飞机拿出来,调整重心到35%~40%这个范围内,你看看好飞不好飞。

网友:

我的翼龙来了外试试

网友:

我试过,并不好飞,翼龙艰难的保持着大迎角平飞。

网友:

我估计你还没调整好。调整重心的同时调整微调推一点杆。实验几次找到最佳点以后,翼龙在飞行中可以放杆飞行,而且其俯仰姿态不随动力大小和飞行速度的变化而变化,滑翔性能大为改善。

网友:

.
.   多备几块电池,多飞几次就熟练了......
.
.   翼龙这么大的家伙,还可以穿过窗户,过“龙门”肯定拿冠军。哈哈哈......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/07/01 05:26pm 发表的内容:
使用垂直尾翼转弯的飞机是这样的,转弯的时候飞机屁股一撅一撅的,还要降高度,如果是用副翼转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
这是侧滑造成的,减少侧滑就可以减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