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体验了无副翼机在有风时难飞的因素

楼主(2004-07-03):
    今天在约4级风下飞了一下我的顺达电滑(没副翼的3通道),主要体验是迎风时难以维持航向,在主翼正迎角的情况下,稍一偏离迎风方向后,由于上反角的关系,主翼马上倾侧开始转弯,而且倾角在风的作用下急剧加大;除非以接近零升力迎角的姿态飞才可以维持方向,但高度不断下降,始终是难以前进。看来主翼无上反角、有副翼的机确实在抗风方面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
对,我的感觉跟你基本一样
而且测风时垂尾舵面不够大大的话,由于风标效应,机头会自己指向风向,基本不受控制,很难纠正。

网友:

是的。我们前些日子飞的时候就是因为侧风而摔~~~~~~~~~

网友:

那就是说,一定要在微风或没风的时侯飞才较安全。特别是我这样的菜鸟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7/04 01:39am 发表的内容:
那就是说,一定要在微风或没风的时侯飞才较安全。特别是我这样的菜鸟。
初飞菜鸟在飞的时候是很兴奋的,各种心理因素都有。满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情——飞!也不管其他条件因素是否具备,加上本身技术不甚熟练便贸然起飞。虽然这个是老话了,我当初初飞的时候也犯过这样的毛病。现在回顾起来也明白了一个道理,飞行无小事。初飞菜鸟还是找个天时地利的时候再练习吧,能为你省下很多麻烦,降低训练成本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/07/03 10:26am 发表的内容:
今天在约4级风下飞了一下我的顺达电滑(没副翼的3通道),主要体验是迎风时难以维持航向,在主翼正迎角的情况下,稍一偏离迎风方向后,由于上反角的关系,主翼马上倾侧开始转弯,而且倾角在风的作用下急剧加大; ...
你是指和我一起飞的那次吗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rlf2004/07/03 11:36am 发表的内容:
对,我的感觉跟你基本一样
而且测风时垂尾舵面不够大大的话,由于风标效应,机头会自己指向风向,基本不受控制,很难纠正。
我是菜鸟,不过我顶风飞翼龙没此现象.我虽然是菜鸟,但最喜欢有风的天气,讨厌无风天气.因为没有风就不刺激.感觉翼龙的抗风性很好,迎风时就像放风筝.定着不动的.只要及时修正方向,配合升降舵,就没问题了.当然如果风大到能把机机吹倒退,那就任何飞机都只有乖乖的顺风飞了.我就试过5级风以上把云舞者当风筝放,而且是倒飞的风筝!总之我喜欢有风的天气,特别是飞翼龙这种无副翼的飞机,没点风搞搞气氛还真是闷到家了.风大不可怕,不过要注意有时虽然风不大,但吹的尽是怪风,一阵一阵的,时大时小,方向不定,这种怪风才是最可怕的.这时尽量往高处飞吧,低飞很容易莫名其妙的摔机.(菜鸟谬论)

网友:

同意楼上的,我也经常把火鸟当风筝放。

网友:

可不可以自己动手给翼龙加上副翼呢??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happylose2004/07/05 07:10am 发表的内容:
可不可以自己动手给翼龙加上副翼呢???
当然可以的啦!论坛中的几位高手都自己动手改进翼龙机翼为副翼的了,有时间去看看他们的论坛,具体地址我忘记了,找到了在发给你吧 @_@

网友:

初学者就应该用带副翼的飞机来练习,容易掌握些,副翼用来转弯比尾翼来的快,直接明了,心里塌实。方向舵转弯老是觉得整个机身是飘的,不听使唤,动作已经给出,但飞机反映迟钝,心里发毛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cst2004/07/07 08:31pm 发表的内容:
初学者就应该用带副翼的飞机来练习,容易掌握些,副翼用来转弯比尾翼来的快,直接明了,心里塌实。方向舵转弯老是觉得整个机身是飘的,不听使唤,动作已经给出,但飞机反映迟钝,心里发毛。
反对.1.副翼机失速很快的,好端端的3秒内就能摔得很惨.初学者打舵往往又不懂轻柔,不摔才怪!
2.方向舵控制的飞机,反映的确是有点迟钝,初学者的反应也是有点迟钝,不是正好吗?如果飞机的反映比初学者的反映还快,那么是飞机操控人,还是人在操控飞机呢?
"方向舵转弯老是觉得整个机身是飘的,不听使唤"-----不觉得飘,但转弯反应迟钝是真的;
"心里发毛"------不要老是幻想下一秒飞机会摔或飞丢.只要学会:1,走直线;2,轻柔转弯
,那么就完全不用"心里发毛"了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/07/03 10:26am 发表的内容:
今天在约4级风下飞了一下我的顺达电滑(没副翼的3通道),主要体验是迎风时难以维持航向,在主翼正迎角的情况下,稍一偏离迎风方向后,由于上反角的关系,主翼马上倾侧开始转弯,而且倾角在风的作用下急剧加大; ...
我的翼龙好象就是这样的情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