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测试过翼龙设备的遥控距离吗?

楼主(2004-07-04):
我的翼龙在100米处两次失控,请问翼龙的遥控距离究竟多大?

网友:

你有没有实验不拉出天线有多远?正常应是15-20米!不拉出天线距离都达不到15-20,那肯定会失控的!

网友:

加软天线会好一点

网友:

翼龙的设备稳定性差了一点,哪天onion把他很久没用的翼龙设备给我试,我一试,有效距离8米!!!我的意思是天线全拉……哎……原来都好好的设备,现在不行了,8米!!!开雷速登我都觉得近了点啊……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4 05:06p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的设备稳定性差了一点,哪天onion把他很久没用的翼龙设备给我试,我一试,有效距离8米!!!我的意思是天线全拉……哎……原来都好好的设备,现在不行了,8米!!!开雷速登我都觉得近了点啊……
GOD!!!八米??  是80米写错了吗?8米??怎么飞啊?

网友:

我前几天不是和大家说我的翼龙遥控有问题吗,舵机和电机不受控制,距离2米就不行了。今和天才聊了下说,让我先看看晶体是不是有问题。我把发射机上的晶体拔下来,没用原配的那个放晶体的小盒,直接就把晶体插在发射机上试了下。嘿!怪事,不拉天线30米都没事,由于拉天线试太远了没试,我想也不会差的那里去的。

网友:

那就是你的晶体接触不良!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,建议大家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个问题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onion2004/07/04 07:51pm 发表的内容:
那就是你的晶体接触不良!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,建议大家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个问题
但有着样一个毛病,断电后15分钟再次试,又抖了,再拔再插又好了,啥毛病?

网友:

是呀,大家好好看看晶体,主要是发射机上的,可以把晶体合拆下来把晶体接在设备上。就行好多了。

网友:

但有着样一个毛病,断电后15分钟再次试,又抖了,再拔再插又好了,啥毛病?  帮忙看下,我好确诊啊!谢谢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4 05:06p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的设备稳定性差了一点,哪天onion把他很久没用的翼龙设备给我试,我一试,有效距离8米!!!我的意思是天线全拉……哎……原来都好好的设备,现在不行了,8米!!!开雷速登我都觉得近了点啊……
原因是功放电路不工作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/07/04 10:06pm 发表的内容:
但有着样一个毛病,断电后15分钟再次试,又抖了,再拔再插又好了,啥毛病?  帮忙看下,我好确诊啊!谢谢!
既然再拔再插就好,那么很可能就是晶体接触不良了.应该和断电多少分钟无关.有可能晶体的管脚松了.也有可能是晶体插座接触不良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/07/04 02:53pm 发表的内容:
我的翼龙在100米处两次失控,请问翼龙的遥控距离究竟多大?
翼龙遥控的遥控距离500至1000米.由于质量差异较大,碰上质量相对差一点的,100米就偶尔有失控现象.我的以前偶尔就有电机轻度失控现象.不过不足以导致摔机.后来接收和遥控都坏了,修好以后现在遥控距离行,我都用来飞云舞者了.已经经历数次爽飞.能遥控至看不见飞机的距离.不过建议大家还是用4vf吧!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/07/04 05:44pm 发表的内容:
GOD!!!八米??  是80米写错了吗?8米??怎么飞啊?
不用惊讶啊
就是8米,一点都没有夸张啊……
哈哈
最新的消息是遥控器回到了onion的手上后遥控距离又远了起来……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,哈哈
看来是到我这里来认生啊……
哈哈……

网友:

我说了,国产遥控质量差异较大,零件虚焊,接触不良的什么都有可能,所以到了onion手上又正常了,一点都不稀奇.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5 01:01am 发表的内容:
不用惊讶啊
就是8米,一点都没有夸张啊……
哈哈
最新的消息是遥控器回到了onion的手上后遥控距离又远了起来……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,哈哈
...
 哦!认生!·#¥%……—*()——

网友:

遥控器都认人?看来我要在我的模型上都粘贴我的名字, 我怕到时候带它去飞不认我啦!~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/07/04 10:52pm 发表的内容:
翼龙遥控的遥控距离500至1000米.由于质量差异较大,碰上质量相对差一点的,100米就偶尔有失控现象.我的以前偶尔就有电机轻度失控现象.不过不足以导致摔机.后来接收和遥控都坏了,修好以后现在遥控距离行,我都用来飞 ...
500至1000米?诱人!可惜我的不行

楼主:

下面引用由模型我的最爱2004/07/05 10:54am 发表的内容:
遥控器都认人?看来我要在我的模型上都粘贴我的名字, 我怕到时候带它去飞不认我啦!~
如果出去飞遇见美女会不听使唤飞过去,MM的干扰比什么都厉害,只是不知道是人受干扰还是设备受干扰。

网友:

我也有翼龙拉
这是我第一架飞机
好棒
不过毛病多多 /:' (/d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