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电池的问题?

楼主(2004-07-05):
聚合物
电池
问题,国外大多是用700~800毫安。
为什么国内的人喜欢用1300~2000毫安呢?
玩模型主要是合适就好,大的又重,又浪费,比小的贵。
难道谁真的飞30分钟?看国外,国内的人飞3D也就是3~~5分钟!
我不太理解国内玩家的想法,请大家说各自的看法和想法。

网友A:
国外玩这种小3D的飞机起飞重量一般200克以内,这样就可以用小容量电池了。
但这需要性能好的小马达哟,而且那种小电池都是高C数放电,价格不菲,大约都
在30$左右,虽然很有可能是国产,但它就跟HIMAX的B系列马达一样,不容易买到哟。
所以从各方面考虑,370级(重量300~400克之间)的飞机成本稍微低些,这大概就是
使用1300~2000mah电池较多的原因拉。

网友B:
赞成!赞成!赞成!

楼主:
那用高放电的小电池(800毫安),飞20无刷行吗?

网友C:
电池的放电率是一定的,容量越大放电电流越大。800mAh按照6C的放电,才4.8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