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做了一架三角翼,对薄弱部分进行了加强。

楼主(2004-07-06):
上面这张在无刷电机旁放的是一台540级有刷电机,比较一下吧。

马上就有试飞报告了,敬请观赏。

网友:

你用540比我才看出来,你的无刷电机比我的无刷大多了,还是我的小。

网友:

左边开始第一个是130,370,我的无刷电机,540。

网友:

不用无刷能做吗,用一台130行吗?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shjmap在 2004/07/06 07:23a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/07/05 03:47pm 发表的内容:
(photo.5imx.com/up/0407/2004751543130.jpg)
你用540比我才看出来,你的无刷电机比我的无刷大多了,还是我的小。
看不出你的比我的小,敢问电机的具体尺寸?我的电机可不是130的!直径12mm,长度30mm,直驱4寸的桨。测量一下你的电机再说吧!

网友:

我的是20mmX27mm比你的大哦!还是你的小。不过我很快就能拿到一个10mmX35mm的到时候在上图。

网友:

好飞吗?结构简单如果好飞我搞一架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/07/05 03:03pm 发表的内容:
(www.hunanit.com/bbs/UploadFile/2004-7/2004758452279.jpg)
(www.hunanit.com/bbs/UploadFile/2004-7/200475853286.jpg)
(www.hunanit.com/bbs/UploadFile/2004-7/2004758510581.jpg)
上面这张在无刷电机旁放 ...
喜欢你的黄桨哪买的?

网友:

电机真多,好羡慕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