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WS桨问题

楼主(2004-07-06):
我不太了解GWS的桨,型号多,想问问280~~~380用的直驱桨都有那些?
最好是mosquito&ELE告诉我。
可以的话帮我看看,我有个20X27 KV3600无刷,想直驱不知道用什么桨好?3角翼机。

网友:

只能用4025了,不能再大了。
我用7.4v,电流都达到9A了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/07/05 07:45pm 发表的内容:
只能用4025了,不能再大了。
我用7.4v,电流都达到9A了。
不会哦,9A!!好大啊,哈哈……
我都说飞飞翼的啊,算了还是370+4025吧,才4A,而且我觉得动力也不错啊……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/07/06 01:19p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6 01:04am 发表的内容:
不会哦,9A!!好大啊,哈哈……
我都说飞飞翼的啊,算了还是370+4025吧,才4A,而且我觉得动力也不错啊……
我这是实测的,不过不同的桨、马达和电池有可能造成数据有差别。
你的370+4025才4A,应该有点小了。感觉应该在7~8A以上还行。
估计你那时用的电池放电性能不太好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/07/06 01:17pm 发表的内容:
我这是实测的,不过不同的桨、马达和电池有可能造成数据有差别。
你的370+4025才4A,应该有点小了。感觉应该在7~8A以上还行。
估计你那时用的电池放电性能不太好。
不是的,这不是我的数据,是别人告诉我的啊,我正准备飞飞飞翼,所以问了一下……
到时候自己在实际的测试一下,呵呵……

同志们可以不看我的数据,因为不是我测的,我不付责任的哦……哈哈

对了,你用的是kv多大的无刷啊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6 03:48pm 发表的内容:
不是的,这不是我的数据,是别人告诉我的啊,我正准备飞飞飞翼,所以问了一下……
到时候自己在实际的测试一下,呵呵……
同志们可以不看我的数据,因为不是我测的,我不付责任的哦……哈哈
对了,你用的是kv多 ...
370马达用4025在7.4v下电流应该是超过8A的,但这个看电池放电性能。
我用的是KV3600的马达

网友:

KV3600的直驱效率太低了。除非你玩竟速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eett2004/07/07 02:10pm 发表的内容:
KV3600的直驱效率太低了。除非你玩竟速。
我只是试过一次而已。
实际是用CDROM马达飞的。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/07/07 04:03pm 发表的内容:
我只是试过一次而已。
实际是用CDROM马达飞的。
CDROM马达怎么样
合适我也是一下啊……
哈哈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/07/08 01:37pm 编辑]
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/07/07 06:32pm 发表的内容:
CDROM马达怎么样
合适我也是一下啊……
哈哈
很有意思,根据自己实际需求绕线。
KV值自己控制。(空转转速/0.8~0.85)/电压=马达KV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