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楼主(2004-07-06):
这2天我突发奇想。把3D机当作翼龙之类得飞机来玩了。调整好舵面后,在20%得小油门下让飞机自动盘旋上升,偶尔 修正航线。爬啊爬啊。最后飞到了非常高得地方。这样可以停留25分钟以上。挺好玩得。
中途我让飞机滑还下。低空来吊了一下子,要是一直这么在天空溜达我想飞大半个小时不是问题吧?
这下让那些老是问飞的多高得观众,终于知道了他们最想要得答案。

网友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3D 平飞!我以前就想买架来平飞,可知行不行。便易啊,终于有人这么飞了。飞的慢不慢?我就想飞慢的,好 上手!

楼主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[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/07/06 03:14am 编辑]

巨慢。。。。。!
对了,我把遥控设置了3组飞行模式。
1。吊机模式
2 特技模式
3 滑翔模式
用滑翔模式得时候要把副翼和水平翼切换到小舵得开关位置。

网友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3D平飞如果用普通遥控器挺困难的,太灵活了。

楼主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用滑翔模式得时候要把副翼和水平翼切换到小舵得开关位置。
遥控没有这个功能就把舵机驱动搖壁放到最后一个孔啊

网友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/07/07 12:09pm 发表的内容:
用滑翔模式得时候要把副翼和水平翼切换到小舵得开关位置。
遥控没有这个功能就把舵机驱动搖壁放到最后一个孔啊
刚试完"另类"飞行方式,很舒服.风很小,我的3D平飞时可以松手20秒.下次要弄个视频上来.
    设EXP就行了,最简便.平飞3D兼顾.我刚才飞时副翼设到-50%,方向和升降-60%.我的是FF6,JR的是+的.

楼主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哈哈今天我又偷出来玩了2颗电池。飞的太高了,脖子快昂断了。
是的,调的很好的话风小的时候基本不用动遥控器,就让飞机自己兜圈
对了3个飞行模式你搞了没有?用开关迅速切换3种飞行模式,可以让你的飞机马上转换性能。爽啊、

网友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有翼型的机机就很稳。我把方向舵微调左偏,再调好升降和副翼,飞机就很平稳地在盘旋,夸张地说“这时候可以把遥控器放下慢慢抽一支烟”。
     FF6没有三种模式的切换功能。你的是3810吧。

网友:
3D得另类玩法。大家可以试验看。

下面引用由kl2004/07/08 00:19am 发表的内容:
有翼型的机机就很稳。我把方向舵微调左偏,再调好升降和副翼,飞机就很平稳地在盘旋,夸张地说“这时候可以把遥控器放下慢慢抽一支烟”。
     FF6没有三种模式的切换功能。你的是3810吧。
那应该是因为有翼型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