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550马达和50A电调之间的接头应该怎样联接?

楼主(2004-07-07):
求教:
550马达和50A电调之间的接头应该怎样联接?
直接焊接还是另外购买特殊的接头,我看GWS 350C和ICS300 电调之间是用两根针一样的
插头联接上的。我的峨嵋2000总飞不起来,动力不足,接头处电阻太大也是原因之一。
谢谢!

网友A:
550这类的大电流电动机要用大电流插头啊,如田宫的大插头就是不错的选择啊,另外香蕉插头也不错的……

网友B:
兄弟的京商层云1600动力是怎样解决的?连接用香蕉插头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