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翼龙的原配电调是多少安的???

楼主(2004-07-07):
谢了!!

网友:

他上面写的是50A 最大瞬间电流可达50A 不过持续电流应该能到20A左右

网友:

最大50A,持续是25A

网友:

说对了,25A-MAX50A

网友:

最高电压不知道是几V?

网友:

最高电压8.4V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/07/07 09:33pm 编辑]

请问,该电调用在11.1V的锂电上,飞一会就特别烫,最后断电了,是什么原因?
是电压高的原因吗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zh2004/07/07 05:12pm 发表的内容:
最高电压8.4V
不会吧?翼龙电池充满电都9.8V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