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V型翼和T型翼各有什么优缺点?

楼主(2004-07-07):
各位,在下洗耳恭听。

网友A:
v over t

网友B:
V尾结果简单,但要混控。T尾反映灵敏度差一些。V尾阻力小一些。

网友C:
V尾的和T尾的气动效率差不多。优点是重量轻,阻力小。但同T尾比起来,有些机动动作做不出来。

网友D:
恩。同意小方。
倒T简单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