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翼龙机翼应该如何加固

楼主(2004-07-08):
请问各位高手翼龙机翼应该如何加固?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/07/07 03:49pm 发表的内容:
请问各位高手翼龙机翼应该如何加固?
论坛里有详细的加固方法,仔细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
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胶带加固,哈哈
就是用封口胶带……沿着翼展方向一条拉直,上下翼面都要贴哦……

网友:

有个叫cwl的朋友发过一个关于翼龙加固的帖子!
里面有很多PP和介绍的!

网友:

用透明胶带,上下全粘起来,粘一遍就行了,很耐摔的!

网友:

对了提醒你一下,记得加固平尾,就是连接垂尾平上螺丝的那两个小空,我的摔了一次就坏了。用塑料板上下加上一片,再打上两个空,但是尾轮难上,找到长点的螺丝换上就行。我没找到,就把尾轮下了啥都没用,反正是手投。

网友:

用泡沫胶把两个机翼对粘在一起.我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摔了几次都没事.

网友:

胶带蒙皮是必要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