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用11.1V飞会有什么现象?

楼主(2004-07-08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/07/07 09:38pm 编辑]
只改电压,其它设备沿用原配,飞一会就感到电调很烫,还会断电。是电压高的原因吗?

网友A:
电条不会烫,电机烫

楼主:
对飞行有影响吗??

网友B:
电调受不了!
电调只能符合10左右!

网友C:
原装电调顶不住把?我上次才用了9。6v的,结果把电调烧了

网友D:
晕,我的火鸟用9。6V都没烧!

网友E:
我的翼龙用11.1V和原装电调没事哦,还长时间飞过好多次了

网友F:
哪电调是12V的。

网友G:
电机会不会超负荷啊?动力性能好像强不少!